[維修實例] 微星主機板K9N Neo-V3無法開機主機板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1-09-14):
問題 : 無法開機
主機板 : 微星K9N Neo-V3

今天跟同事要了這塊機板.
我問他是什麼問題, 他只告訴我無法開機.

下班回家後稍事休息. 便把這塊板子看了一下, 嗯...使用的環境不是太好,
所有插槽都泛黃. 不管了, 先把CPU, 記憶體, 顯示卡還有除錯卡裝上通電測試.

啟動之後除錯卡開始跑碼了, 不過停在d5就沒動作了.
查了一下POST CODE d5應該是顯示卡的問題.

量了一下PCI-E插槽的電壓+12V, +3.3V, +3.3Vaux的電壓都有出來咧........!
想了一想, 該不會是插槽的PIN腳接觸不良吧. 好吧, 抱著死馬當活馬的心情來試試看吧.

用不要的牙刷加去漬油把PIN腳努力的刷一刷.
清潔完畢,  再重新上電測試. 嗶......的一聲螢幕點亮了...YA !我成功了......!

還好這塊板子沒被誤殺. 明天還給同事, 順便提醒他注意一下環境

网友:
我常遇到這種問題,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 這片板我有一片一模一樣的在手上, 是以前幫朋友昇級剩下來的....

我想問下大大... 你用的去漬油是那種....?? 插槽不潔清理的問題對於我來說真的是比較頭大...

网友B:
軟的好,小地方還是要注意,先簡而繁
印象中,好像有的post D5跟記憶體也有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去漬油如照片所示, 不知是否有幫到您.
還有牙刷可以選擇刷毛較硬的. 我個人感覺是比用.
您可以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F大的圖片... 就是不知這東西在香港叫啥.....

我之前一直都是用乾性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用來洗可變電阻還可以, 但噴到插槽用牙刷刷效果不好....

而用WD40或油性的接點清潔劑(如Philips紅蓋), 刷完後油油的又不好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的好,小地方還是要注意,先簡而繁
印象中,好像有的post D5跟記憶體也有關~ ...

jackchen681大 ,
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主機板使用的BIOS是套用哪一家BIOS開發商的東西 ?!

如果您有注意到的話AMI和AWARD的POST CODE是不同的.
AMI的POST CODE "Dx"的部分確實是指向記憶體, 而AWARD的POST CODE對於"Dx"部分卻沒有說明.

我Google了很久, 才在國外的網站找到大略的說明(好一陣子了, 忘了怎麼找到的).
AWARD的POST CODE "Dx"是指向顯示卡的部分.

所以, 簡單的說AMI和AWARD的POST CODE相同的代碼所表示的意義是不同的
這麼說, 您了解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剛剛PO文時有想到怎麼跟你說呢.....
可能您要多問問看了.(在台灣, 賣家庭五金的都可以買這種東西)
這東西味道不好聞, 一定要在通風情況下使用.

用WD40或油性接點清潔劑來清潔, 這我也做過, 確實會油油的.
通常我會先用壓縮空氣罐將多餘的油盡量噴乾淨, 再用乾式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這樣做會好一點, 至少沒那麼油.

网友:
可以用小一字起子插入上下輕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