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裝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LVDS面板)

楼主(2011-09-15):
最近常常碰到有人詢問如何改公板.剛好客人免費提供一台報廢筆電.就用它來作個說明.
今日主角~COMPAQ 2100

面板沒有損壞.

拆機.

筆電螢幕分離.

拆下面板罩.

使用的面板是廣輝的QD141X1LH12.

面板背後.

這是筆電的專用屏線.改公板我們就不需要它了.

這是我們今天準備的驅動板~鼎科2621.
它的接點說明.

這是各腳位定義.

由於手上目前只剩標準的30PIN LVDS 双8的屏線.
我們就用它來跳線吧!

準備QD141X1LH12的面板規格書.
由於20腳以後都是空接.我就把以下裁掉了.
由面板規格書得知.QD141X1LH12這塊屏電壓是3.3V.
規格是30PIN LVDS 單6屏.解析度是1024*768.

拿出30PIN LVDS 双8的屏線.
比對面板規格書和鼎科2621的屏線接腳定義做調整.
屏線上.下都要根據腳位做調整.做完後最好再檢查一遍.
如果訊號線接錯.頂多白屏或畫面不對.可是如果屏電壓線接錯.那可是會燒面板的.

這就是跳線好的屏線.
由於是双8訊號改單6訊號.所以會有多出來的訊號線.把它用膠帶纏起.以免短路.
您有沒有注意到紅線跟原來的屏線不同邊了.
因為這塊屏是反向電壓.不要傻傻的照原來又跳同邊.那面板就玩完了.

檢查無誤.就可以連接了.

屏線底座上有點一點.有沒有注意到.那點就代表第一腳.也就是接在公板腳座上的1位置.
再來根據規格書調整公板屏電壓為3.3V.
通常公板上有跳帽可以調整屏電壓.一般有3.3V.5V.12V.
再來調整解析度為1024*768

上電測試.成功.

鼎科2621的OSD

网友:
真的很感恩,逍遙大百忙之中,做這篇教學文章,說實在我真的沒有這個耐心,搞一篇維修實例,我想單照相po文可能就要花3-4個小時,所以我只能喇豬屎,偶而插插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阿!您沒看我只能利用桌面左邊一小角擺放.右邊還有客人的維修物修一半擺在那邊.
這篇是上集.LVDS屏篇.下次再來篇下集.TTL屏篇.

网友:
看到這篇才想到住大甲那位朋友也有給我兩片中古筆電的面板(好像是12吋),請問改一片多少費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疑!我記得W大不是有跟盧大買公板嗎?可以自己試試看阿!
知道面板型號嗎?先查一下面板規格書.看看行不行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記錯了吧!我只有買燈管及測試燈管的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哀.老人癡呆症又患了.
那W大知道面板型號嗎?要看看有那一塊公板可以驅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