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LVDS面板)

楼主(2011-09-15):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液晶螢幕維修實例暨公板教學

最近常常碰到有人詢問如何改公板.剛好客人免費提供一台報廢筆電.就用它來作個說明.
今日主角~COMPAQ 2100

面板沒有損壞.

拆機.

筆電螢幕分離.

拆下面板罩.

使用的面板是廣輝的QD141X1LH12.

面板背後.

這是筆電的專用屏線.改公板我們就不需要它了.

這是我們今天準備的驅動板~鼎科2621.
它的接點說明.

這是各腳位定義.

由於手上目前只剩標準的30PIN LVDS 双8的屏線.
我們就用它來跳線吧!

準備QD141X1LH12的面板規格書.
由於20腳以後都是空接.我就把以下裁掉了.
由面板規格書得知.QD141X1LH12這塊屏電壓是3.3V.
規格是30PIN LVDS 單6屏.解析度是1024*768.

拿出30PIN LVDS 双8的屏線.
比對面板規格書和鼎科2621的屏線接腳定義做調整.
屏線上.下都要根據腳位做調整.做完後最好再檢查一遍.
如果訊號線接錯.頂多白屏或畫面不對.可是如果屏電壓線接錯.那可是會燒面板的.

這就是跳線好的屏線.
由於是双8訊號改單6訊號.所以會有多出來的訊號線.把它用膠帶纏起.以免短路.
您有沒有注意到紅線跟原來的屏線不同邊了.
因為這塊屏是反向電壓.不要傻傻的照原來又跳同邊.那面板就玩完了.

檢查無誤.就可以連接了.

屏線底座上有點一點.有沒有注意到.那點就代表第一腳.也就是接在公板腳座上的1位置.
再來根據規格書調整公板屏電壓為3.3V.
通常公板上有跳帽可以調整屏電壓.一般有3.3V.5V.12V.
再來調整解析度為1024*768

上電測試.成功.

鼎科2621的OSD

QD141X1LH12面板規格書

网友:
啊啊啊....... 看來... 我可以依樣劃壺蘆了.....

我那台掛的DELL本本的 1600 x 1200 屏啊....

网友:
手上剛好有片一樣的面板,終於找到這方面的資訊了!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好心教學分享 +-改看看
小面板改賺賺經驗  壞了也不痛當教學費 以後才膽改大面板

网友:
最近正在找改板的教學,網海茫茫一直找不到,
逍遙大真的是佛心來了~ 真的是太感謝了,
趕快準備零件來試試看。感恩啦~

网友A:
整個過程中關鍵點是要..
1.確認面板屏線種類
2.知道工作電壓與訊號腳位
3.只到能匹配的AD版

這塊面板有四個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個過程中關鍵點是要..
1.確認面板屏線種類
2.知道工作電壓與訊號腳位

a大真是眼尖.連這個也被您看出來了.
剛好桌旁就放著這根4燈高壓板(測試用).懶得再去翻單燈高壓板.
直接拿來用.其他3個燈座就外接燈管.
您沒有發現倒數第二張圖.右邊桌面比較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真是眼尖.連這個也被您看出來了.
剛好桌旁就放著這根4燈高壓板(測試用).懶得再去翻單燈高壓 ...

那重點就是面板的屏線接口囉?

有的規格比較老不是LVDS的AD板不見得有支援..

我以為你把面板改裝成四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重點就是面板的屏線接口囉?

有的規格比較老不是LVDS的AD板不見得有支援..

也有別的公板可以支援.下次再發TTL屏點燈.

网友B:
請問這種工版哪裡買啊!! 手頭上好幾片筆電拆機面板....

网友:
鼎科GM2621,可支援大部分一般常見的LVDS介面面板,但對於太過特殊的面板也有可能會有支援不良或無法支援情形

网友:
建議放在跑步機前面CP值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別的公板可以支援.下次再發TTL屏點燈.

改裝....我想比較麻煩的應該是不知道能否100%能用,
否則就得一直買套件了..

网友:
簡單設定的通用板有時會無法完全支援對信號比較龜毛的面板,這類通常就只能透過可燒錄程序的通用板來支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工版哪裡買啊!! 手頭上好幾片筆電拆機面板....

这个板嘛,深圳产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39273907批发价格很便宜!在台湾销售,人家当然要加点邮费和凉水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嘛,深圳产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39273907批发价格很便宜!在台湾销售,人家 ...

3Q very much!!

网友:
謝謝Gkjnn大熱情分享,趕緊收下備用

网友:
請問大大,Clkin+、Clkin- 是對應鼎科的+3、-3腳位嗎?感謝解答!
對不起,我看到+C、-C了。沒事了

网友D(2011-10-20):
鼎科這張AD板~也算是萬用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鼎科這張AD板~也算是萬用板嗎@@"?

是的.主要是它方便好用.免燒程序.支援的解析度又多.

网友(2012-01-06):
厲害厲害,找時間研究一下,一直不敢動手改板(包括高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