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路問題

楼主(2011-09-15):
請教一下~~
如圖~~量測圖中220V(紅色)為DC300V 的直流鋸齒波~~
輸入是110V~~~請位一下~~這個300是怎麼來的?
依個人有限的知識 110 過半橋 因該是 110*1.41約150V左右~~~
知道的高手請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這電路是2倍半波倍壓的電路沒有錯.

网友:
這是倍壓整流電路啊... 300V正常呀, 因為要把你剛才算出來的再x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指導~~~3Q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識~~還在學所以看不懂~~~我會努力的~~

网友:
簡單來說,當AC負半波時,D2導通D1開路,這時C5會被充電,極性如圖上所標示,當變成正半波時D2開路D1導通,這時正半波將C5電壓「舉起來」,也就是成串連狀態,這相加的電壓經D1對C7充電,所以C7會有兩倍於AC峰值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還要再次謝謝您給我機會購買示波器.我才有一台示波器可以用耶.3Q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好像看懂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L大客氣了~~有問題多多指導~~先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