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TravelMate290過電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1-09-15):
這台Acer TravelMate290的症狀是有過電,不開機....不正常的狀況如下:
           1.按開關鈕,風扇一直轉動
           2.LED燈號閃兩下便沒後續動作,螢幕也沒出現畫面

拆~~開始拆吧........

拆卸過程

這台筆電cmos電池比2302小很多,而且是直接焊在主機板上的,要是沒電了,拆換還真麻煩...

拆下的螺絲,還真多啊..不過要比X碩,華X的好多了,華x的螺絲還分長短,大小,這台的螺絲只分兩種,要裝
回去的時候,不會傷腦筋~~~

拆到後來只剩CPU,RAM,主機板,其他的零組件先拆掉...裸測不開機..猜測問題應該是在主機板上~~

爬文得知,CPU供電的pwm ic -->ADP3205A這顆很常脫焊,是通病之一,那就從這裡開始吧

嘗試按著AD3205A開機,果然能開了,畫面也出現了...

原本以為是CPU座過熱虛焊,但似乎不是.......

準備補焊..要施工的部位,主機板兩面先用隔熱膠帶貼住,以免傷及旁邊無辜的貼片零件...

完成後,有開機畫面出來了,但...維持不到10秒畫面又消失了..旁邊的電感量不到電壓,CPU無供電...
難道是我補焊補的不OK!?

再來一次試試看........這次還是一樣,沒多久畫面就黑了,CPU供電還是沒了....

乾脆拆掉重焊算了....重作結果和前兩次補焊情形一樣,沒改善.......

感謝論壇內大大分享電路圖,DL來研究研究~~~CPU供電電壓會不見,這兩顆小電容是不是在作怪
???實際用電表量過後,其中一個已出問題...忘了是哪一個在作怪,這台筆電是兩相供電,一相有問題,另
一相就跟著停擺,免除後患,把這兩個貼片電容全拆了........

PC136,PC151兩個小電容實際在主機板上的位置....

開機了,畫面出現了..靜置一段時間後,CPU供電不會再消失....真的是那小電容在搗亂...至於這兩個貼片
電容有何作用??阿災~~~可憐ADP3205A被我冤枉了~~~

Acer用的BIOS~~~~真...的...不好用.....設計BIOS的是INSYDE公司....也沒USB BOOT.......

簡易測試及安裝完XP的畫面

不知道為啥...通風孔要用塑膠片蓋住???想想還是撕掉吧,這樣散熱也好些....

网友A:
通風孔要用塑膠片蓋住???

因為它要把熱氣抽出去,塑膠片撕掉,恐怕會造成反效果.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B:
大大電容你是在主機板上還是拆下來量,在主機板上如何判斷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電容你是在主機板上還是拆下來量,在主機板上如何判斷好壞?

是這樣的....先看一下電路圖,CPU Vcore的部份:

再來,焦點放在這兩個小電容上...我舉其中一相解說,另一相也相同...
在空板(無CPU,RAM及其它零組件)下量Vcore前的對地阻值為0126,
就是從電感上量到的...那麼在板上量電容對地阻值一端也是0126..
但電容另一端接往ADP3205A為0096...這兩個小電容分別在放在兩
相供電的線路上,照理量出的數值應該是接近的,但其中一個在板上
量兩端都是0096....兩個小電容拆焊下來量,一個是正常,一個已有短
路現象..至此,結果就很明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要把熱氣抽出去,塑膠片撕掉,恐怕會造成反效果.

還好耶~~不是重度使用..溫度還能接受...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11-16):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完修100%
利害! 利害!

网友C:
感謝分享,我也是AD3205A補焊就可開機了,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我也是AD3205A補焊就可開機了,thank you.

不客氣..偶的發文對各位有幫助是件好事...也可省下不少$$...

网友D:
我有290-9700獨顯,也是啟動不開機,改天也來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290-9700獨顯,也是啟動不開機,改天也來試,謝謝!

Acer TM290有獨顯在處理上會比較麻煩,扣掉主機板的問題,獨顯可能故障或虛焊就不開機了..
而且..這部筆電要是沒裝獨顯卡就不會開機,雖然風扇會轉,CPU Vcore只有0.9V...
以上是小弟遇過的狀況,提供參考

网友(2012-01-21):
好厲害喔~~~我也想要學修筆電

网友:
超詳細的,謝謝大大喔,自已還要練多久才能有大大這樣的程度,好想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