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問題(hp-dv6700)

楼主(2011-09-15):
pq61

pq61

我找到的電路圖
我這棵PQ61變白了~是否是找 ME4856這個晶片就OK了
要去找理買呢?
歹勢第一次發文

网友:
如果找不到一樣的,就要找相容的.

楼主:
問一下  那科有相容呢

网友:
如果是我,我會用fds8896.

楼主:
歹念  問了好多家  都没有 ME4856或fds8896

楼主:
4835B SOP-8<--不知用這科  可不可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126623623

楼主:
我換了 4835B 是可以開機  但  好像會過熱  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
會開機喔,..可是你換的這個4835B是P-CH, 而ME4856是N-CH的耶.兩者是相反的極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67684590

楼主:
4835B 換上去 開機  這科IC會很燙~
之後我換了
4800B~開機就OK"@@"

楼主:
在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因該要用-P-CH的換成N-CH的會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因該要用-P-CH的換成N-CH的會如何~

1. 原電路使用N-CH   當你使用P-CH 時   Vgs 驅動方式極性顛倒
    P-CH 能夠通電開機  我猜是電流走MOS內的二極體 ( D --|>|-- S ) 所以會很燙 I x V(diode)

2. 提醒你 4800 電流似乎是9A DS內阻18mOHM(手上資料是Vishay  Si4800BDY N-Ch)
    原電路使用17A  DS內阻6mOHM
    看來得用些高耗電模式操一操(如3D游戲+電池充電) 評估一下MOS 的溫度

3. Ricky大 4# 建議 FDS8896 和  8# 連結  好好參考
     雖然只標稱 15A  但是DS內阻6mOHM   實際應用應該不輸給原電路設計

4. 引用[ ...問了好多家..都没有 ME4856或fds8896...]
    看來你似乎是找實體店面...下次把DATA SHEET  帶去店面比對
     運氣好 店家或許能幫你找到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