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 GV NX86T256H 記憶體問題!

楼主(2011-09-15):
GV NX86T256H 開機後會有花屏,進WINDOWS後沒有任何問題,也可跑3D
MATS 測了如下

測出來有READ、WRITE的錯誤,這片卡有4顆RAM,不知是那顆有問題?

网友:
我也是不會判斷, 所以那片7600GS還躺在這.....

网友A:
如圖這顆,但也可能GPU問題,加焊如圖這顆記憶體或GPU都有間接加焊效果,短時間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圖這顆,但也可能GPU問題,加焊如圖這顆記憶體或GPU都有間接加焊效果,短時間能正常 ...

Q大過然厲害... 那我也把我那片抓圖發出來請教下你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這顆,但也可能GPU問題,加焊如圖這顆記憶體或GPU都有間接加焊效果,短時間能正常 ...

read 有問題的是ram的問題?,gpu已加焊了!

网友:
花屏問題我都回焊 , 加一些助焊劑上下加溫 GPU 都 OK 很少動到 記憶體 可能溫度不夠熱才沒效果..死馬當活馬醫吧! 再回焊一次
祝君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這顆,但也可能GPU問題,加焊如圖這顆記憶體或GPU都有間接加焊效果,短時間能正常 ...

謝謝大大:
加焊了!! 無效看來要換晶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