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網路線當兩條用
火..

楼主(2011-09-16):
長久以來,10/100M 網路線都只用到4芯,另有4芯總是閒置不用,這從很多廉價
100M Switch/HUB網路插座只插了4根PIN就看得出來.........

於是乎就有人腦筋就動到這空著的四條線,有人拿來當電話線用,或是乾脆當兩
條網路線用,這對於網路線數多的環境很有利,可將網路線馬上減半,暗管鋪設
管徑有限之下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或是已鋪設好但臨時需要增加網路線時,以
這方法臨時調配一下也很好用。

當然有人會質疑這是不正規的,因為閒置的4,5,7,8這四條線對絞密度與1,2,3,6不同
,傳輸上可能會不穩定,而且升級1000M時8條線都會用到......確實是如此沒錯,但
100M在一般用途已很足夠,而且以此方式在線長約30公尺使用多年並無怪問題發生
,由此可見這是可行的,依據使用經驗,這不正規方式甚至比無線網路或PLC傳輸
更穩定快速。

那要如何方便地來利用這閒置的四條線(2對線)呢?一開始是採用配線焊接方式,也
就是在網路線兩端作成Y接頭,焊接處以熱縮套管加以絕緣,這方式很牢靠沒出過問
題,但施工困難度比較高,施作Y接頭時一定要在網路線穿好之後才能進行,若在天
花板或機櫃內,就要將工具、材料等搬到該處才能施作,加上光線、場所不良施工起
來總是很耗時,而且以焊接配線調配不易,由於是以剪線、焊接破壞方式來施工,要
恢復成單一網路線勢必要剪除焊接處再壓水晶頭,這又會讓網路線變短了一些。

有次逛電子商場時發現了如圖1的8P8C三通母接頭:
▲圖1,8P8C三通母接頭。

這種三通接頭本來是通訊用途,是小總機系統用來將全部話機與小總機連接在一起,其
8P8C規格剛好與網路接頭相同,但內部配線卻是三個接頭每個PIN都是並連在一起的,如
圖2所示:
▲圖2,內部配線。

這顯然要經過一番改造才能達到共用網路線的目的,初步的想法是以C端為共用網路線,
而A,B端則是標準網路線,在一條網路線的兩端都插上一個三通接頭,這樣就可以讓一條
網路線當兩條用,重點是網路線末端水晶頭都是標準壓法,這在線路調配上變得很便利,
兩端插上分接頭就變成兩條網路線,拆除分接頭就恢復單條使用,完全不會破壞網路線,
調配程序也變得很簡單。

圖3是修改三通內部配線,以符合共用網路線需求:
▲圖3,修改內部配線,以符合共用需求。

修改的原則是將C端的1,2,3,6 PIN直接Pass到A端,也就是以A端當主線,而原本閒置的
4,5,7,8則是接到B端,讓B端當多出來的副線,比較特別的是C4,C5與B1,B2是採交錯連接
,這是因為接頭奇數與偶數PIN有分上下排,其接觸針上下排長短不一樣,所以必須保
持與原本奇偶數孔位相同。

澄清接線修改之後,再來就是直接動手啦:
▲圖4

如圖4藍色箭頭處,以尖狀物將卡榫往下壓即可拆開三通接頭,共有四個卡榫,先拆同一邊
再拆另一邊會比較容易,由於卡榫是一次性設計,拆解過程很容易壓壞卡榫,所以力道要
拿捏好,不過壓斷了也沒關係,文末有補救方式。
▲圖5,拆開啦,可以看到裡面的接線。

▲圖6,將線組取出來。

準備將A,B端電線抽出:
▲圖7

用手指將接觸PIN往前扳,但不要扳到直,保留一點彎度才會記得原來彎曲的方向,若扳得
太直等一下插回去萬一彎到反方向,有可能會將接觸PIN折斷。
▲圖8,全部都抽出來了。

▲圖9,剪除多餘的線,讓C端每PIN只保留一條線。

▲圖10,將1-2、3-6、4-5、7-8個別對絞起來。

▲圖11,按圖3對應方式將連接線組合起來。

▲圖12,線組裝回外殼,最好先測試沒問題再將外殼壓回。

▲圖13,在外殼上標示A,B,藍色箭頭位置是PIN 1。

▲圖14,C端,藍色箭頭也是PIN 1。

▲圖15,網路線C兩頭各接一個分接頭,就可以當兩條網路線用了。

前面提過,萬一壓壞了卡榫怎麼辦?這時水電工常備良方---塑膠管油就派上用場了:

▲圖16,塑膠管油。

▲圖17

以牙籤沾塑膠管油點在接合面邊緣(如圖17),每個面大概沾個1~2點就夠了,之後迅速壓合
,幾秒過後就會牢牢黏住,點膠之前記得確實測試過,因為一經壓合是拆不開的。

後記:
若環境許可當然佈設正常網路線為優先考量,若是增設有困難或臨時性調配使用這不失為
一個好方法,雖不符合網路規範,但經長時間使用證實是沒問題的,至少比無線網路或
PLC穩定多了。

网友A:
DIY的精神很好.....給你拍拍手......
可是.....
可以教你更簡單更省時的方式就可以做出"雙連網路延長線".....
嗯.....因為這是我曾經在工程上遇到"施工障礙"時的偷吃步方式....

只要去買4個資訊插座
如下圖:

一端用2個,直接壓接就搞定了.....也不需要拆針或跳線.....

然後去弄個面板和BOX裝起來就好了.....
如下圖:

當然如果你要講究一點,漂亮一點也可以改用地版彈跳盒....
如下圖:

我曾經遇到改建工程.....一邊是各使用端,另一邊是連回機房的轉接板,
但是空間上的限制,無法配新管,只能沿用舊管路,管不夠多也不夠大,但是新增的出口太多....
所以就用這方式"偷吃步"......

网友B:
用買的會比較快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精神很好.....給你拍拍手......
可是.....
可以教你更簡單更省時的方式就可以做出"雙連網路延長線"... ...

呵呵~~謝謝囉,這種作法也用過,就一條網路線1,2,3,6打在一個資訊插座,4,5,7,8打在另一個,
不過若是已配好的網路線又不想動到原先配置,或是在機櫃端網路線是直接拉出來的,那這種分接頭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買的會比較快一點

是有改好分接頭在賣的,但一個都要上百元,而這種標準並聯式分接頭一個大概10元可以買到,
買個10個來改一改放著備用很方便,調撥網路線時,接頭拔起來串上分接頭,馬上生出一條網路線來。

网友:
非常實用的方法,除了簡化佈線外,也能節省線材費用,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C:
雖然家裡的網路線,都是自己壓的,但是還沒玩過這樣的,以後若有新增時,也可以來玩玩看.

這一篇教學文,在文字的編排上,段落分明,照片的安排與說明,都不會讓人混淆,有種像是在看網路雜誌的專業排版,可以感覺得出來,非常用心,也表示有一定的功力在,實屬難得的好文.

网友:
這個實用!而且教程寫的非常清楚!對於老房子來說免了多拉一條線!棒!
感謝詳盡的教學!

附件的浮水印好像變成康盛預設的了!

网友D:
看了『圖15』才明白這是在做什麼用的

很可惜…更高速的傳輸不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雖然家裡的網路線,都是自己壓的,但是還沒玩過這樣的,以後若有新增時,也可以來玩玩看.

這一篇教學文,在文 ...

感謝鼓勵!
這方法我從10 BASE T時代使用至今,只是都沒整理成文章,這事一直放在心中,
這次為了寫這篇文章,特地去買三通接頭來拆解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圖15』才明白這是在做什麼用的

很可惜…更高速的傳輸不適用

呵呵~~1000M就乖乖拉網路線吧,不過用分接頭方式調配很有彈性,
100M時插上分接頭可以增加1倍線路數量,升級1000M時,拔掉分接頭插上1000M Switch,
馬上變成gigabit網路環境,不破壞原有網路配線就是使用分接頭的意義。

网友:
呵呵...當遇到又臭又長的牽線...
客戶又機車說要臨時加一條時我就是用這類是的手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有改好分接頭在賣的,但一個都要上百元,而這種標準並聯式分接頭一個大概10元可以買到,
買個10個來改 ...

ysc大教程內的分接頭,在高雄長明買
一家是跟YSC大用的一樣,端子是無鍍金,一般售價22元,會員價20
另一家是端子有鍍金,售價為27元,會員應該95折左右
比YSC大買的價錢多了一倍以上耶~有南北差異嗎?

再次讚揚一下!~這個作法真實用!!省下線材費用蠻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ysc大教程內的分接頭,在高雄長明買
一家是跟YSC大用的一樣,端子是無鍍金,一般售價22元,會員價20
另一 ...

今年6月底在網拍買過鍍金Pin的10個含運120元,扣掉運費一個約8元,
為了寫這篇文章跑到台北北門附近電子材料店,單買這一個25元!

网友:
使用没問題+1~
因為已使用N年了!
謝謝樓主分享,這方法的優點是可在家先施工,到客戶處直接裝上即可~(缺點是客戶會認為很簡單,收錢會比較不好收!!)
我比較懶,都是直接剪掉接頭,再分接成2條線~

网友:
以前多是用焊接分配的方式來一線兩用
現在看到老大的教學又學了很棒的招
感謝教導

网友F(2011-11-17):
請問YSC大大.我家裏的網路線經過分享器和机上盒.這樣可以使用分接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YSC大大.我家裏的網路線經過分享器和机上盒.這樣可以使用分接頭嗎

沒問題啊,只要不是1000M的都可以。

网友:
多謝YSC大大.感恩......

网友G:
讚!很詳細實用的作法!

比較好奇的是「三通母接頭」原本是用在什麼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讚!很詳細實用的作法!

比較好奇的是「三通母接頭」原本是用在什麼地方的? ...

原本是用在通訊用途,有些小總機或免總機電話系統採8心並連配線,用這三通接頭就可將所有話機並連在一起.....這種電話機已經很少見了,但零件廠還是依循舊例一直在生產,其實直接做成網路分接頭所用的端子跟線還比較少,只是很奇怪都沒廠商在做......

网友(2012-01-30):
又多學習一招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用在通訊用途,有些小總機或免總機電話系統採8心並連配線,用這三通接頭就可將所有話機並連在一起. ...

如果有工廠在做這種東西
會被做分享器的罵
因為這樣大家都不買分享器了,買便宜的分接頭就好了

网友(2012-05-30):
加 hub 會比較好, 一次擴充 48-1 port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6月底在網拍買過鍍金Pin的10個含運120元,扣掉運費一個約8元,
為了寫這篇文章跑到台北北門附近電子 ...

还是大陆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7530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