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筆記型電腦 ASUS A6KM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16):
這是小弟第一次修好的NB跟主機板

這台是同事女兒做簡報用的,因為不開機凹小弟修理

症狀為上電後按開機鍵,指示燈亮一下就沒反應了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資料,才能順利拆出主機板

正面

背面,紅圈內就是問題區

至於小弟為何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因為前輩上傳了[新型筆電電路及維修]這本寶典
剛好ASUS A6000系列系統供電圖中 C480 1U 短路症狀一樣,所以小弟按圖說故事,先找到TPS51020,再由腳位找到0歐母電阻
接下去那顆電容就是了

粉紅線是走向,紅框內就是目標

這顆電容由電路圖看應該是濾雜波的,所以小弟直接焊掉

接著裝LCD跟風扇,上電按開機鍵會出現AMI BIOS的LOGO,小弟算是任務完成,組裝就丟給業主

多謝各位前輩提供資料,才能順利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常常遇到沒圖 如果沒圖這一片就不好玩了

网友:
很厲害
是ps51020 周邊線路嗎?

网友A:
"新型筆電電路及維修"這本東西.... 在哪...... 那個前輩上傳的,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型筆電電路及維修"這本東西.... 在哪...... 那個前輩上傳的, 呵呵~~~

應該是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0399#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99#lastpost

喔.... 簡體字的標題, 怪不得我搜不到.....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不簡單喔!

楼主:
這篇發的很不好意思,因為小弟其實是沒能力獨立修好,因為有前輩的寶典加上症狀跟書上寫的一樣,讓小弟瞎貓碰上死老鼠

業主自行組裝結果多出一把螺絲,而且觸控板沒反應,大概明天就會回來了

楼主:
拆下來的電容用3用表測並沒有短路,只能說能修好真的是運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