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T89S51接收維庚26BIT碼‧‧‧問題?

楼主(2011-09-16):
請教AT89S51要接收維庚26BIT碼需要什麼介面電路與維庚碼協定為何?
有人願告知嗎?謝謝
f74879@yahoo.com.tw

网友:
沒用過這個,查了一下,你應該寫錯了.

維根碼 -- Weigand code,Weigand format
讀卡機常見的介面格式.

以下資料有說明.

這裡線上觀看.
http://www.google.com/url?sa=t&a ... k-KTyab2QRY7htTSNLg

下載:
http://www.google.com/url?sa=t&a ... TNbhhRMxCigDOaXvGtg

网友:
這個工程是通訊及協議再加上軟体問題,知識範圍很大,可以出一本實作手冊.

楼主:
scottwang ,cnpan ,大謝謝指教,這真是個大工程,那應不是直接以s51的I/O去接收吧!請問介面電路是如何呢?謝了

网友:
讀卡機是以series 介面傳出data.

网友:
Weigand format 只要用3Pin就可以通訊.
你可以用AT89S51 I/O Port的2個bits,利用這兩個bit按照Weigand format去做串列通訊.

把上列的網頁多看幾次,應該就可以多些體會,若沒有做過串列通訊,當然會比較辛苦.

楼主:
序列介面意思是透過485晶片、數位→類比電路、、、嗎?是哪一種?
初獵才淺請諒解

网友:
研讀 SIA's Access Control Standard Protocol 的要求,(要架在SERIAL 硬体上)
而且 8051 UART 無法接收傳送26碼,要另行解碼.
若用一般I/O要考慮反應時間及運算速度.

网友:
用fpga吧,想怎搞就怎搞!不過通訊還是要自已搞懂才行!

网友:
如果想模擬測試的話,可以去玩玩 proteus 這套軟體。
大概的流程
1 畫好線路圖:使用proteus
2 寫好程式:使用 keil c
3 將 keil c 的程式載入proteus 電路圖中
4 通訊測試的話,可以用VB透過com元件,把資料丟給 proteus
   或是使用通訊埠調試軟體來送資料(大陸叫作串口調試)。

小弟想到的大概是這樣,純軟體測試模擬。
詳細的作法,自己加油了,只是提出給你參考。

小弟也是最近這幾天才開始接觸8051系列的東西。
還不到一星期,算是超級新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