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驱动板采用RTD2120L+RTD2523B方案,按开关关不掉背光

楼主(2011-09-16):
该驱动板采用RTD2120L+RTD2523B方案,按开关关不掉背光,指示灯会熄掉.开关脚有3.3V,

RTD2523B

RTD2523B

RTD2120L

RTD2120L

查开关脚经100 OM电阻连到RTD2120L的44脚,,,,,,,,,,,,,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检修   ,是不是RTD2120L已经损坏了!!!!!???????

网友:
背光無法關閉.查下高壓板.

楼主:
高壓板有换代过  一样的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