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37吋液晶電視型號n-7373的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楼主(2011-09-16):
請問奇美37吋液晶電視型號n-7373的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我有去爬N-5323的工廠模式...無法使用..
因為我液晶電視..全部都可以看..只有1台不能看..
有試過線路..就那一台電視..那一台不能看??(43台)像偏頻那樣n_132|

网友A:
好像有一個設定(相位)可以設定喔
不用進(工模)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個設定(相位)可以設定喔
不用進(工模)喔

大大..沒有你說的那個n_074|

网友B:
自動掃頻不能掃到嗎,還是先加強一下電視訊號看看,我有遇過19-21不能看的狀況,原因就是出現在來源訊號不夠強,我把電視換裝到CABLE直入的地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動掃頻不能掃到嗎,還是先加強一下電視訊號看看,我有遇過19-21不能看的狀況,原因就是出現在來源訊號不 ...

E大..你說對了.我搬到樓下ㄑn_104|OK了n_112|

网友:
恭喜阿!!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