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ompaq D320m後散熱風扇無動作維修

楼主(2011-09-16):
今天同事把昨天從客戶那裡換回來的Compaq D320m拿來維修.
原本的故障為無法開機, 打開側蓋檢視主機板, 嗯.....只是爆電容而已.
換完電容做開機測試, OK.....!
已經回復正常了.(換電容算軟的, 所以過程就省略不PO圖囉)

開機過後5分鐘, 耶......怪了......後散熱風扇怎麼沒有轉動呢 !
再試一次, 沒想到散熱風扇只在開機那一瞬間轉動一下就停下來了.
越想越覺得奇怪, 只好把電錶拿出來量一量.(量JFANV_SEL1, JFANG_SEL1是接地不用量)

量了以後才發現, 看來之前有人把散熱風扇輸出電壓的選擇JUMP跳錯了
應該輸出是+12V跳成+5V, 難怪散熱風扇沒有動作,CPU及周邊的電容爆了一堆.
(JUMP跳左邊是+12V, 右邊是+5V). 把JUMP跳回+12V, 重新開機測試散熱風扇已正常運作

測試一個多小時, 散熱風扇不再罷工, 終於搞定.

有時候板子不一定故障, 人為的疏失也會造成判斷錯誤.
所以, 各位朋友在維修時可以多注意一下.

网友:
喔喔, 風扇電壓居然有跳針跳耶.... 第一次見到, 長見識了....

看板子, 好像是微星代工的?

楼主:
是的, 應該是微星代工的.(在微星的網頁中找不到相關的訊息)

网友:
樓主很細心的觀察哦~恭喜完修!

网友:
這片主機板 很勇~~ 之前 有拿過很多 片 ~都是 北橋 散熱片那2個 固定 JUMP 焊錫脫落..

楼主:
是啊 ! 每次修到北橋固定JUMP脫落的板子, 總要費一番功夫.

手上沒有多餘的料的時候 就克難的用迴文針修修剪剪到差不多的高度焊回去.
(反正不要差太多, Ok的啦.....)

网友:
第一次看見風扇電壓可以選擇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風扇電壓有可以選擇的!

网友A:
這片還好,至少還保留MS6541的編號,像HP D220,看的出來是MSI MS6727系列的,可是板上所有原始編號全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還好,至少還保留MS6541的編號,像HP D220,看的出來是MSI MS6727系列的,可是板上所有原始編號全不見 ...

不過像Compaq D380m應該就不是微星代工的了.
板子上的編號"BD-70"看起來像陞技"abit". (但是, 陞技倒好幾年囉)

不過, 一樣官網找不到該板的訊息.
所以, 遇的多了就可知道該批板子哪一家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