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900 高壓板問題(完修)

楼主(2011-09-16):
小弟今天拿到兩台故障的VG900螢幕
故障原因都是開機後閃一下沒畫面(一台馬上閃,一台則稱一分鐘)
拆開來後看到是高壓版有燒焦痕跡

左邊是AU4011右邊是AU4404

這個電晶體是寫A7J

目前懷疑是這些零件故障
想請問 電晶體的規格怎麼查?
還有AU4404與AU4411有沒有其他可以替換的IC阿?(感覺不好買)

麻煩板上的各位大大幫忙解惑~萬分感謝

改用公板
由於公板的鎖孔跟原本的有距離加上燈管的線不夠長
所以我用泡棉黏起來~原本就有用透明殼保護~我想應該不會"阿斯"拉

公板接腳定義由左至右是
1.VCC 2.VCC 3.ON/OFF 4.ADJ 5.GND 6.GND

而VG900元廠的接腳定義是
1.VCC 2.VCC 3..GND 4.ADJ 5.GND 6.ON/OFF
所以我就將第三腳(紅)跟第六腳(綠)交換了

成功開啟畫面~
感謝板上的高手幫忙 謝謝^_^

网友:
像這一類的機器..高壓版用到這個情況
(個人做法通用板取得容易..直接換新的.省時又方便)

网友:
直接買一片通用的就好了阿.

网友:
單買這個零件
可以買(半支)通用高壓
所以建議您更換為 通用高壓.

网友:
不是AU~~是AO4404/AO4411  高壓板常出現  露天很多應該很好買

AO4404
N-Channel
VDS (V) = 30V
ID = 8.5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1/AOSMD/AO4404.html

AO4411
P-Channel
VDS (V) = -30V
ID = -8 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AOSMD/AO4411.html
===========================================================
引用[ ......感覺不太好買............ ]

露天很多應該很好買
Google [AO4411  露天]   and  [AO4404  露天]

喵地~我好像太無聊了???

网友A:
1.除非是特殊信號(低電位啟動、反向電壓/PWM調光),不然使用通用高壓更換較快
2.也要檢查燈管有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除非是特殊信號(低電位啟動、反向電壓/PWM調光),不然使用通用高壓更換較快
2.也要檢查燈管有沒有問題 ...

除非是特殊信號(低電位啟動、反向電壓/PWM調光),不然使用通用高壓更換較快

低電壓啟動我懂...後兩者就不明白了,煩請狼大賜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特殊信號(低電位啟動、反向電壓/PWM調光),不然使用通用高壓更換較快

低電壓啟動我懂...後兩者就 ...

一般驅動板給高壓版的觸發電壓是3V-5V 叫高電壓啟動
但也有少數的驅動版用低電壓啟動,就是0V啟動,這時候
就要更改線路,要加一個晶體反轉

网友:
其實小弟現在20吋以下也常建議換通用高壓板,因為價格不高(100-120),而且不用特殊工具(熱風槍等)
但是高壓板不是萬能的,像小弟經驗,通用高壓板亮度可調範圍很窄,特別狀況不一定適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用通用高壓板是比較快的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驅動板給高壓版的觸發電壓是3V-5V 叫高電壓啟動
但也有少數的驅動版用低電壓啟動,就是0V啟動,這時 ...

那...反向電壓、PWM調光咧?...盧大

网友:
調光,一班0-5V  5-0V都有隨著亮度的調節,電壓改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特殊信號(低電位啟動、反向電壓/PWM調光),不然使用通用高壓更換較快

低電壓啟動我懂...後兩者就 ...

反向電壓就是指調光電壓範圍與原裝有出入,一般是接地最亮,隨電壓升高變暗,但有些是接地最暗,電壓升高會變亮
PWM方式就是以輸入脈波脈寬來控制亮度,而不是電壓高低,會出現在一些比較特別的螢幕或電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電壓就是指調光電壓範圍與原裝有出入,一般是接地最亮,隨電壓升高變暗,但有些是接地最暗,電壓升高 ...

瞭解........也就說維修時要注意該高壓板的運作模式,
確認替換的高壓板運作能匹配的上....

网友(2011-11-09):
感謝樓主我也將VG900修好了.也是用通用高壓板.

网友:
太棒啦剛好友一台類似裝況可以參考~~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