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快看到刀鋒伺服器的維修實例了

楼主(2011-09-17):
大家好︰
我們的伺服器可能有問題了,今天還是會發出硬碟I/O錯誤的訊息,我們的刀鋒是使用SCSI的硬碟,所以很有可能是它的SCSI卡故障了。
現在備份備的很勤比較不怕,但是要下線檢修至少也要半天,所以我會找時間先用備機上線,等修完後再換回來。

備機有一些先前工作要做,所以日期先不押,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网友:
啊啊???? 換了硬碟還是這樣??? 所以懷疑是SCSI作的怪???

唔..... 在實上來來看, SCSI卡壞的很少, 建議WISH大檢查下SCSI用的終端電阻 (Terminator) 和供電....

网友:
喔....原來如此.....!
難怪昨天晚上發文時,  突然出現連線中斷.(還好, 我有留草稿)
等了一會再連進來, 看到公告伺服器正重新開機.

Wish老大, 辛苦了.......有需要說一聲嘿.......

网友A:
老大你要嘗試使用SAS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要嘗試使用SAS了啦.....

什麼是SAS?

网友B:
沒錯的話SAS是SCSI的下一代
優點是比SCSI好,原因是排線用的跟SATA線類似
可是要用SAS還要在換成SAS硬碟,排線跟SAS card
對WISH大來說應該有些麻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的話SAS是SCSI的下一代
優點是比SCSI好,原因是排線用的跟SATA線類似
可是要用SAS還要在換成SAS硬碟,排 ...

我說過了很多次了呀!我們的伺服器只能使用SCSI 80Pin的硬碟,用外接方式無空間也無電源可用。

的確很麻煩!

网友:
對厚.....刀鋒伺服器裡面都是單板電腦,沒有安裝介面卡的空間,硬碟介面
都是內建在主機板上的.....

那W大要換or昇級單板電腦了.......或者用非刀鋒型伺服器來運作
SAS是串列SCSI,請看維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2%E5%88%97SCSI

网友C:
只能默默的以念力加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默默的以念力加持~

原來柏青哥大會念動力..... 難不成是SRX TE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