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N-SLI缺件請協助(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1-09-17):
型號:華碩M2N-SLI
原因:因主機板被客戶拆掉電容,不知電容型號請求協助

有此主機板的大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A:
圖 1 . 螺絲洞旁 -  820U/6.3V  , 風扇 跟 BIOS 旁 100U/16V
圖 2 . 靠近 IDE 旁 3 顆都是 1500U/6.3V , 4 腳 晶體 下方 2 顆 1800U/6.3V 左邊為 820U/6.3V ,
4 腳風扇座上方 100U/16V
要裝時注意電容的極性因 ASUS 的極性跟一般的不一樣先参考板上的其他電容 + , - 方向

這種基板壞的地方幾乎都是整合晶片問題 , 祝君好運只是電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 1 . 螺絲洞旁 -  820U/6.3V  , 風扇 跟 BIOS 旁 100U/16V
圖 2 . 靠近 IDE 旁 3 顆都是 1500U/6.3V , 4  ...

謝謝大哥您幫助,感謝萬分

网友:
有點好奇是用什麼方式拆掉電容的

网友:
應該是鉗子之類的工具吧。。。。:)

楼主:
大家好
對....我的客戶是用拉的方式暴力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