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電維修服務站- 優派Viewsonic VE920m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黑屏

楼主(2011-09-17):
家電維修服務站- 優派Viewsonic VE920m液晶螢幕開機圖像閃一下後黑屏維修實例

一看到這台就懷著虔誠的心靈.先向老天爺祭拜一下 .
為什麼呢?倒不是它有什麼神通.只因為它裡面是惡名昭彰的L型燈管.
所以先拜託一下老天爺.
千萬不要讓我碰到不該碰到的東西.

還是得拆機.

4粗4細的L型燈管.

首先印入眼簾的是~好哩加在.
看到電容凸了.真是祖公有保必.

把電容全部掃掉.換上日系電容.
再把這塊電源高壓板全部補焊一遍.
不接燈管上電.測量其餘部份零件以及電壓點都沒有問題.
接上燈管上電.又閃一下變黑.心都涼了.

撕開T-CON膠條.再看到這裡.臉都綠了.

只好拆面板了.

一拆開就掉了一根線出來.

繼續拆到導光板.快到底了.

4根L型燈管.

再來就要輕輕地把這L型固定器取下.

另一根燈管也跳火破皮了.

用小刀輕輕把絕緣橡膠套切開.取出燈管.

焊接完畢.套上熱縮套管.

再把焊接完這根塞回去絕緣橡膠套.並以耐熱膠帶貼上.
把快斷破皮那根燈管線剪開.

焊接完畢.一樣套上熱縮套管.

裝回面板.並把燈管線材整理好.

整機組裝回去.

上電.試機OK.
就說不想遇到.可是偏偏讓我碰到.真是

网友A:
真的給三個加,我最怕遇到燈管,偏偏奇美這個四比三的常常又是燈管有問題,動到燈管就要對到玻璃,風險就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給三個加,我最怕遇到燈管,偏偏奇美這個四比三的常常又是燈管有問題,動到燈管就要對到玻璃,風險就提 ...

快.準.狠就沒在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準.狠就沒在怕!

是哦……最好是這樣……話說上個星期,也是一台 Vxxx  , Cxxx 代工的16X9 的顯示器,維修前無畫面,維修後開機會閃,並發現畫面有一亮線,當下打電話告知客戶此機狀況,對方竟說…送修前無此現象!
我先說…對不起,我再查一下,…幾分鐘後再打電話告訴對方,是燈管壞,二話不說立刻拆殼換機,要不然又是一件羅生門事件了 !
我現在只要看到 Cxx 的L型燈管機型,都有拆機換燈管的心理準備了 !
再多問一下…有那位大大知道台灣那裏有賣L型燈管(新品)請短消息給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哦……最好是這樣……話說上個星期,也是一台 Vxxx  , Cxxx 代工的16X9 的顯示器,維修前無畫面,維修 ...

之前有看過人賣.忽然找不到了.
不過L型燈管也可以改成直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看過人賣.忽然找不到了.
不過L型燈管也可以改成直燈管.

真的可以這樣改嗎? 光源會不會不平均……我找一台來試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可以這樣改嗎? 光源會不會不平均……我找一台來試一下 !

改成上下各兩根.這樣光源就不會不平均.不過插頭必須重新接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上下各兩根.這樣光源就不會不平均.不過插頭必須重新接線.

謝謝大大…了解 !
也可以換一塊版,這樣比較快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了解 !
也可以換一塊版,這樣比較快 !

換一塊還要修喔?

网友C:
恭喜你重大獎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換一塊還要修喔?

大大…您可能曲解原意了 !
如維修後發現 L 燈管有故障,在無 L 型燈管下,可改直燈管,又原 L 型燈管的高壓線與回授線是分開的插頭,而直燈管的高壓線與回授線是成對的,因此…改直燈管時與原P+I 上的燈管配線是不合的,此時不是改燈管接線,自然是換直燈管配線的 P+I 版了 !
當然…也可以在維修前,先測試燈管好壞,一次完修 !
如前輩有更好更棒的手法,可否請您教小弟…謝謝…
  誠懇賜教   並祝  生意興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可能曲解原意了 !
如維修後發現 L 燈管有故障,在無 L 型燈管下,可改直燈管,又原 L 型燈管的高 ...

可以不用換P+I板.直接原板使用即可.
想像一下4根L燈管4粗4細.4根直燈管同樣是4粗4細.所以重新接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重大獎喔!

所以說最近都碰到"硬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可能曲解原意了 !
如維修後發現 L 燈管有故障,在無 L 型燈管下,可改直燈管,又原 L 型燈管的高 ...

大仔~!
別誤會!
我是說換面板較多coco,這樣客人還要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最近都碰到"硬仔".

硬得好!硬得妙!硬得呱呱叫!XDD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仔~!
別誤會!
我是說換面板較多coco,這樣客人還要換嗎?

大大…這個會可大了…誤會啦 !
上述我的例子…是了錢啦…面板亮線…我換面板給他,我只是省了換燈管的工,維修費還是一樣,沒得加錢,因為我的回收機還算多,這乙台不賺…下台再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個會可大了…誤會啦 !
上述我的例子…是了錢啦…面板亮線…我換面板給他,我只是省了換燈管的工 ...

呼呼!
是ㄢㄋ喔!
要早說啊!
下次向你調舊面板,可以嗎?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看到L型燈管臉就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呼呼!
是ㄢㄋ喔!
要早說啊!

ok !
我盡力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