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sion V71D超出範圍

楼主(2011-09-17):
各位大大如下圖超出範圍~~不知道怎樣進入工作模式!!還是這是怎樣方式
顯示(採用800*600)卻顯示以下~~(有使用公板確認主機板問題)
紅色地方都無電壓~~藍色都是5v轉3,3v!!紅色ic無電壓對嗎??藍色對嗎??
請各位指導檢查方式~~謝謝

网友A:
印象中3顆藍色中間那顆是2.5V,您再確認一下,
LDO低壓差穩壓元件上面都會有型號,測量電壓
時要參考型號才知道正確的電壓.
水平頻率以及垂直頻率都錯了,我會先換掉
EEPROM(24C16),可能是內部的DATA已經
錯誤,才會造成SCALER無法正常工作.

网友B:
24C16N先換...推....

在不行的話,我就不知道那裡的問題了,我有一台22吋,TMDS規格的白牌LCD,AD是用公版,起初是電源部分故障,修好後正常使用1星期,突然一次開機後,只能支援到1024*768之後就不行上了,到現在還找不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3顆藍色中間那顆是2.5V,您再確認一下,
LDO低壓差穩壓元件上面都會有型號,測量電壓
時要參考型號才知 ...

海洋大!!因為這版被修過!!所以有點懷疑中間都是3.3V~~但因為沒有參考版子??所以才請教板上大大門

那顆型號:
RDU
117-A
查不到此IC~~
EEPROM(24C16)這一顆只要上網買!!需要燒入嗎??

网友C:
用空白的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16N先換...推....

在不行的話,我就不知道那裡的問題了,我有一台22吋,TMDS規格的白牌LCD,AD是用公版 ...

E大你沒有更換EEPROM(24C16)測試看看嗎??還是更換後還是一樣?
EEPROM(24C16)這一顆要燒入嗎??還是拆廢板上的就可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空白的應該就可以了

盧大~拆廢板上的就可以嗎?~謝謝

网友C:
你可以試試,試了就知道不是嗎,通常都要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試試,試了就知道不是嗎,通常都要清空

盧大你這樣說就是要買一顆新的??不然就是要買燒入器把它清掉??對嗎??

网友A:
拆機的可以直接使用,不必清空,
不必燒資料.

网友A:
印象中板子上有測點,測點有標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板子上有測點,測點有標示電壓.

大大是指VCC還是DATA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板子上有測點,測點有標示電壓.

爬文
對嗎??
EEPROM ( 24LC16B)  , 電錶切換到 DCV 20 檔位,  黑棒====靠 GND 接地
                                     紅棒====量測 5, 6, 8 腳位
                                             5 = 3.15V
                                               通電量測                                                                                            6 = 2.46V
                                                                                                    8 = 3.30V
                                                                                                    1, 2, 3, 4, 7  為 GND  接地

网友B:
我那台是換過24C16N沒作用,還是只有1024*768,顯卡自設的解析度都不能用,所以開機都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台是換過24C16N沒作用,還是只有1024*768,顯卡自設的解析度都不能用,所以開機都黑屏。

所以開機都黑頻!!進入桌面有1024*768就可以~~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開機都黑頻!!進入桌面有1024*768就可以~~對嗎?

恩!!開機只有片頭畫面,解析度在1024*768以下的會顯示,進入桌面超過1024*768變黑屏,找很久都查不到是哪裡的問題,又沒公版可以測,TMDS規格的AD版找不到公版,現在大多都是LVDS規格的,所以那台還在躺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機的可以直接使用,不必清空,
不必燒資料.

謝謝大大~~我已更換過也無效!!!
但昨晚更換發現一個新問題!
放了一天!!既然開機變正常,確認I、P版沒問題,但只有短短5秒後就又變超出範圍!
紫圈IC會有發燙,約40~45多度...無溫度計!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開機只有片頭畫面,解析度在1024*768以下的會顯示,進入桌面超過1024*768變黑屏,找很久都查不到是哪 ...

謝謝大大~~我已更換過也無效!!!
但昨晚更換發現一個新問題!
放了一天!!既然開機變正常,確認I、P版沒問題,但只有短短5秒後就又變超出範圍!
紫圈IC會有發燙,約40~45多度...無溫度計!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試試,試了就知道不是嗎,通常都要清空

謝謝大大~~我已更換過也無效!!!
但昨晚更換前發現一個新問題!
放了一天!!既然開機變正常,確認I、P版沒問題,但只有短短5秒後就又變超出範圍!
紫圈IC會有發燙,約40~45多度...無溫度計!用手...

网友A:
藍圈第1顆是2.5V,旁邊有標示
電壓值,SCALER的VCC是3.3V
以及2.5V,如果硬給它吃3.3V
當然會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圈第1顆是2.5V,旁邊有標示
電壓值,SCALER的VCC是3.3V
以及2.5V,如果硬給它吃3.3V

此顆已經修改成2.5V還是一樣回發燙!
如果這樣說!有可能此顆已被之前的人維修!換錯IC3.3V~
現在已經會發燙~~是不是NG??
所以會造成此問題?
謝謝海洋大.

网友D:
這片AD的SCALER也有遇過故障經驗,另外還有MCU座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AD的SCALER也有遇過故障經驗,另外還有MCU座空焊

狼大:您這樣說有可能之前的人換錯穩壓IC2.5V-->3.3
造成SCALER發熱~現在是已經半燒毀??
還有可能就是SCALER跟MCU空焊發熱??
謝謝您

网友:
也不一定是送錯電,此Scaler工作時溫度偏高,掛點機率較高
MCU座空焊可以嘗試壓住MCU再送電,看看狀況能否改善(不過之前遇到MCU座空焊都是電源無法啟動或是兩顆指示燈一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