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液晶電視TC-32MTG,只剩1/3有畫面

楼主(2011-09-17):
只剩上面1/3畫面正常

只剩上面1/3畫面正常

且下畫面慢上畫幾秒,甚至停格

且下畫面慢上畫幾秒,甚至停格

下1/3已是黑屏

下1/3已是黑屏

panasonic 液晶電視TC-32MTG,故障畫面如圖,上半部是正常畫面,下半部影像畫面會慢上半部畫面幾秒,甚至停格畫面,過30分鐘後畫面只剩上面三分之一是有畫面,以下三分之二變成全黒,要如何著手,是那個板子零件壞了,可修嗎,還是有取代方法?謝謝!

网友:
如果沒有說錯   可能面板以回天喔

网友A:
小弟也有這問題!!希望有經驗的大大分享一下是面板還是主控板?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有這問題!!希望有經驗的大大分享一下是面板還是主控板?謝謝

這個面板已故障

网友:
可能是t-con 板坏了。

网友:
t-con 先檢查看看 不是t-con就往面板壞去懷疑...

楼主:
t-con不知道是那一塊?去網路找找看囉.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拆開看看把裡面圖貼上來,

楼主:
應該是這塊吧,要怎麼修呢?如果是這塊壞修大概要多少錢?換整又會多少錢?

网友:
側邊有三顆驅動IC(TCP) 稱為Y側IC   可能第一顆 或第二顆不良  先換第一顆 再換第二顆  備註需要數十萬的壓合設備   或是找廠商修

楼主:
請問mickmon,您說的Y側是指柵極嗎?是我第三張圖片中的EM636165TS-7G那三個IC嗎?右側有四顆HX8904SB是X側,源極嗎?可以在網路找到DATASHEET嗎?我在ALLDATASHEET都找不到這二顆IC的DATASHEET,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