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iewsonic VA1918WM-2 如何拆外殼(已完成)

楼主(2011-09-17):
                                                  100.9.24日 狼大 提供實機實例 親身示範  請繼續往下觀看
大大們  大家好
請幫助 哦
因手邊没有相機 暫無法上圖
收到朋友剛過保不久的故障螢幕(viewsonic VA1918WM-2   2008.7.24出廠) 交我試修 但不知如何把外殼打開
花了近1小時 還不知方法  真糗了

再補充說明100.9.17日: 面板外框 上緣及左右邊緣 看不到 接縫處
                但面板外框 下方有接縫處可拆

補圖:100.9.20日_網購一台580元 cool pix 3200 相機  所攝的圖片
圖一.正面左側

圖二.正面右側

100.9.20日 很晚了'先休息一下  想想改天再拆
                         好難拆

100.9.24日
感謝 狼大 親身示範
依圖順序 終於 成功打開了 外殼n_151|
謝謝 狼大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26-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26-1-1.html
參烤看看

感謝 louis大 指引到參考頁
但 還是没有範例可參考

註:面板外側 上緣及左右邊緣 找不到可插入細鋼片的接縫處

网友:
有些作超超緊的,接縫處要用彈片試,找對點再用你合試工具再橇一下就開(大硬太厚不要用,會有痕跡或斷掉)

楼主:
感謝 zf5881大大 圖文示範
小者先試著拆下方銀色邊蓋   努力看看能否成功  謝謝

慼謝 ll1ll2ll3tw大大  重點提示  感恩

現在有一些怕怕地

從22:00 開始 經5分鐘已經順利拆開脚座了 再來試著拆開銀色長方型蓋 但還是不得要領
銀色長方型蓋的下緣已經可以跟底殼分離 但上緣始終無法順利脫開  銀色長方型蓋,還是拆不下來.
明天再來試試

网友:
小心點啊~上次我把客人的外殼整個弄碎掉.......只好換一個另一個廠牌外殼給他...真是

楼主:
很怕 碎掉 友人的妹妹很喜歡這款  這下可好了 一天就快過了 只完成拆脚座的動作
不知如何再拆下去
真的好難拆
是否 viewsonic 這型有 防呆 防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再拆下去
真的好難拆
是否 viewsonic 這型有 防呆 防拆

這台是不太好拆.沒防呆.防拆.你瞎密工具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不太好拆.沒防呆.防拆.你瞎密工具拆阿

zf5881 大大
用兩隻很細的水果刀 上方尖角磨平 再把平面用砂輪機修成斜面

啊 還没有進入主題 就快要投降了

楼主:
感謝 ll1ll2ll3tw大大 提示
來依綱址選購一套

9月18日早上 再試拆一次 情況如下圖  還是無法拆開

再試拆了一次 情況如圖

再試拆了一次 情況如圖

9月17日 昨晚23:50分  機主(友人)見機殼無法打開 安撫說好話,又大方提供暢遊 卡拉OK 週末嗎
9月18日 早上先補睡了 下午再來 看看
有法度?(台音)

9月18日 下午 再一次試探加一點力量 還是失敗了

网友C:
這台我拆過
工具 一張普通的會員卡
只能慢慢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拆過
工具 一張普通的會員卡
只能慢慢挖 ...

tseryow大大
蝦米  一張普通的會員卡
真的能打開神秘的外殼
請敎敎我吧

网友B:
9月21日了.拆下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月21日了.拆下了沒

zf5881 大大

還好 有拆下脚座了

剛網購的拆殼工具 有兩支塑鋼工具被我扯掉了

网友D:
網購的拆殼工具質料不是很硬,買了2組,剩下藍色最長那支還勉強可以用,可能有些是適合拆手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購的拆殼工具質料不是很硬,買了2組,剩下藍色最長那支還勉強可以用,可能有些是適合拆手機的吧。 ...

allen388399兄
對哦 施壓一下就斷裂
很慶幸 拆殼工具內有一個型態像三角型倒圓角的薄片
很好用

直到目前 也不知有什麼好用的専用拆殼愛將
真需有人指引

100.10.13日 補貼
下文19樓是 狼大  拆殻實例  使用拆殻工具_薄鋼片  示範
狼大 拆殻工具_薄鋼片 操作說明= 是鋼片,且要夠寬,以寬邊整片插入前後殼縫隙處,然後透過鋼片施力把前後殼撬開
寬邊插入的用意是避免造成面積過小的施力點,使外殼有明顯受損痕跡

轉貼來源:http://bbs.pigoo.com/thread-24137-1-1.html 19樓

网友:
今天收到一部故障品,研究了一下拆的方法,下面銀色面板不用拆,這是卡在前殼上的一部分

先拆開後方腳座螺絲蓋板
蓋板四個卡榫位置
拆下腳座
從上方角落處插入薄鋼片,先扳開角落(這裡最容易扳開)
沿著邊緣逐一敲開卡榫
掀起後蓋,小心不要拉扯到後方裝置電路板的鐵殼(只靠膠帶與面板固定)
OSD按鍵板用螺絲鎖在鐵殼上
撕掉鐵殼與面板間固定膠帶,拔除四條燈管線,微微掀起鐵殼上部,拔除連接面板的排線,有使用雙面膠與膠帶固定,小心不要扯裂/扯斷排線
鐵殼內電路板配置
面板型號,為高故障黑名單群創面板
電源高壓一體板
上面有電容爆漿,希望只是這裡故障
AD板

网友E:
直到目前 也不知有什麼好用的専用拆殼

試試看網購拆殼工具+油漆刮刀(要用薄布包好)組合運用,合不合你用
你第一次就遇到緊密的LCD,拆殼工具會斷正常 本生也是消耗品
在大陸大概價格:6.00元 人民幣

网友:
加油兄弟~~狼大已經做最好的示範了....祝早日完修..:)

楼主:
今日 21:15分 上來看看 哦 狼大 親身圖文示範 啊有解了
依序 要先從上方邊緣開始 因有例可行 不怕了 用一支薄鋼片插入邊角加力掙開細縫,再補上另一支薄鋼片施力 啊聽到熟悉的聲音了.打開邊角的卡榫了 其餘的就不難了
哦 終於打開了 成功了  (但面板框下方很難)
感謝 狼大 示範
太好了
感謝 前輩們辛苦指導及關心  謝謝您們
---------------------------------------------------------------------------------------------------------------------------------------------------

感思的心   貼圖 LCD機殻簡略圖片

23:11分
看見了 二合一電源高壓板了 但是完整如新 不好了 不是好的開始
緊張啊 打開電源  背光燈亮一下即滅
趕緊 單燈測試  娃 上方燈組(雙燈)不亮  這一下要拆換燈管  更恐怖了
不敢想像  依目前經驗值在換燈管的情況下 不是亮線就是亮點戓漏光
先休息了 在想想

補貼 100.9.25日
        請好友(物主)商議 訴諸合適提議(因螢幕年齡尚輕,不修可惜.小弟初試尚未入門,
        換燈管 高技巧及高失敗率 還是請兄委託専業).好友適有心許  任務完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到目前 也不知有什麼好用的専用拆殼

試試看網購拆殼工具+油漆刮刀(要用薄布包好)組合運用,合不合你用

ll1ll2ll3tw大大
第一圖工具 不知何處可購得
指引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ll1ll2ll3tw大大
第一圖工具 不知何處可購得
指引一下哦

你用飯鍋挖飯木頭飯勺的那種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0129517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25678063
還有小一號木頭飯勺可能更好用
http://tw.ttnet.net/chinese-site ... t/18/refno/3932495/
你先拿你家的飯勺用用 (不用花錢, 用完還能放去,吃起飯來更香甜可口 )
圖一還要找 只是給你急看用 應該跟飯勺差不多吧 (自己砂子加工磨一下看看)
吃小美冰淇淋木勺,吃布丁挖勺(要黃顏色那種),也可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