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M-42V19 電漿有垂直黑塊

楼主(2011-09-17):
垂直黑塊

垂直黑塊

電視內部

電視內部

請教各位大大,要如何進行檢測及維修?

网友:
建議你先去爬置頂的教學文
先把液晶的原理搞懂來

通常出現這種畫面,情況會很兩極化

网友:
故障點不在 第2張圖上
可以告訴你故障點
但是想跟您換更換電源版實例
您覺得呢

网友A:
不用看....100%面板壞(我有6台都是這種情況)
業界有人吃到這批貨(2年前)......到現在還整倉庫
聲寶42V19(國際面板).....幾乎都是這個問題
    42S19(三星面板)....邏輯板的問題占大部分
這2款是同一時間出的產品
但老實講42V19的畫面....還真的不錯看

网友B:
等一下…
請問大大…這是電漿改公板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
請問大大…這是電漿改公板嗎 ?

電源版也改過了
您還要問什麼可以問
這台是(機王)很可能如張大說的
面板故障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確定是公版
電源版也改過了
您還要問什麼可以問

我…我…問題多了…
1。電源板是改那一型號的…電壓用多少的…如何給各板 ???
2。公板是用那一型號的…可代換成6M16 的板嗎? …訊號如何跳線給各板 ???
3。這型的是這樣接法,如換它型的電漿又應如何改,電源又該用那一型,電壓要如何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100%面板壞(我有6台都是這種情況)
業界有人吃到這批貨(2年前)......到現在還整倉庫
聲寶42V19(國 ...

大大…請問一下…這不是地址排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我…問題多了…
1。電源板是改那一型號的…電壓用多少的…如何給各板 ???
2。公板是用那一型號的…可 ...

1。電源板是改那一型號的…電壓用多少的…如何給各板 ???
電源版裝的上去 足瓦就可以
先問一個問題 先給y版或z板 電壓
2。公板是用那一型號的…可代換成6M16 的板嗎? …訊號如何跳線給各板 ???
公版6m16 v4 可以用 但有些要燒錄程式  有的不支援(前面問題就是您要的答案)
3。這型的是這樣接法,如換它型的電漿又應如何改,電源又該用那一型,電壓要如何給 ???
改法大概都差不多  有些東西不要說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電源板是改那一型號的…電壓用多少的…如何給各板 ???
電源版裝的上去 足瓦就可以
先問一個問題 先給y ...

了解…謝謝大大的解說…有問題再連絡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謝謝大大的解說…有問題再連絡您了…!

我不常上線  有上線可能不在電腦旁
回文慢了莫怪 謝謝

网友D:
問題是在這位置(在台灣目前無解)

网友C:
這片不是公版說錯了
請看圖  但是可以改公版1024x76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片不是公版說錯了
請看圖  但是可以改公版1024x768

大大…換言之,就箿機型的面板有支援到(1024*768)解析度,也不一定能改公板嗎 ?
還是…只要面板的解析度夠支援,該機型就可以改裝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在這位置(在台灣目前無解)

大大…謝謝您的解惑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換言之,就箿機型的面板有支援到(1024*768)解析度,也不一定能改公板嗎 ?
還是…只要面板的解析度 ...

大部分都有支援
LVDS 的喔
相容性問題 有時可以找商家(幫您處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有支援
LVDS 的喔
相容性問題 有時可以找商家(幫您處理喔

商家(賣家還是維修商家),我手上還有3台沒調諧器的電漿,想改6m16公板,不知那個大大願意教?
或可提供改裝技術支援呢 ?
謝謝您提供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