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g3525 半橋反激式做的等離子揚聲器

楼主(2011-09-17):
本來聲音很大的
可是用相機收音的話反而嘶嘶聲最大
音樂聽不太明白了
我只能說真的做好音樂性不比原本的高音喇叭差喔^^

成品視聽影片!

帶電離子的有趣之處

應觀眾要求補上電路圖^^

网友A:
等離子高音。前陣子有想要玩玩,不過好像蠻危險的...
能不能提供電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離子高音。前陣子有想要玩玩,不過好像蠻危險的...
能不能提供電路呢?? ...

以補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離子高音。前陣子有想要玩玩,不過好像蠻危險的...
能不能提供電路呢?? ...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SG3525 & IRFP250 我可以提供給你實驗

网友:
你好︰
謝謝你提供一篇好文,但是可否請你依版規使用論壇空間貼圖呢?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SG3525 & IRFP250 我可以提供給你實驗

!!免費的?!

网友A:
SG3525也是顆PWM控制器阿..
有幾個問題,MOS旁的~10000u電容是交流的電容?!
MOS前面的1:1:1變壓器是要自己繞製?
反馳是哪一種?CRT裡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3525也是顆PWM控制器阿..
有幾個問題,MOS旁的~10000u電容是交流的電容?!
MOS前面的1:1:1變壓器是要自己 ...

電路我是接直流,但貌似作者說可以接ac (接電瓶聲音最漂亮!)
對那個神奇的1:1:1電感要自己繞喔 返馳應該是拆crt最省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免費的?!

這個電路的輸入瞬間電流很大,因為兩顆10000uf的電容串聯,容量減半還是有5000uf
直接輸入24V的電流是.........不會計算,沒有心理準備一定會被嚇一跳

SG3525的輸出驅動電流高達1A,所以樓大有加了好幾跟銅柱當散熱

手邊的SG3525剩沒幾顆,幫你準備了2 PCS
目前拆舊貨的MOS良品,只有IRFP260,幫你準備了5 PCS
預計明日早上寄出
那個10000uf電容,跟其他零件你要自己備料了,驅動變壓器可以用之前給你的"鹵素燈變壓器"繞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的輸入瞬間電流很大,因為兩顆10000uf的電容串聯,容量減半還是有5000uf
直接輸入24V的電流是..... ...

謝啦!
有個問題,手邊是有一顆反馳,從附近的電視維修行用50元買的,底下的腳很多,上面有一條包著矽膠的線,要怎麼分辨要接哪幾點?
您說SG3525輸出有1A,電路上看似用1:1:1變壓器隔離,然後再輸入到POWER MOS推反馳,SG3525也會發燙??
他的火花可能不是普通的恐怖..玩過小特斯拉線圈,可以當打火機了~
他那個10000u到底做啥用的?純粹濾波還是有其他功能?
雄大懂反馳的原理嗎?可否大概說一下??

网友A:
剛剛試玩了一下那一顆反馳,以NE555+TIP42C,就可製作簡單的反馳驅動器。
上網查了一下,也有人利用NE555製出plasma speaker:
javascript:;
今天累了,先休息了..這個電路這幾天再來研究

网友:
因輸出電壓高,實驗時要注意安全,做好人身絕緣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試玩了一下那一顆反馳,以NE555+TIP42C,就可製作簡單的反馳驅動器。
上網查了一下,也有人利用NE555製 ...

電視的返馳變壓器,正常是要輸入鋸齒波的當鋸齒波由0v升到vcc時,電流會緩慢上升,鐵粉芯在此時將電能轉為磁能
當鋸齒波由vcc變0v時,鐵粉芯的磁能會轉換為電能,此時的輸出電壓會高於輸入電壓
如果輸出線圈比輸入線圈多的話,輸出高壓就會更高了

那兩個10000uf電容,主要是把輸入+24V分成兩組電源(電容分壓)
方便功率端做成半橋推挽式電路

SG3525正常使用的情況下,本來就會有些許發熱
如果不放心的話,輸出可以再做電流放大
例如EL7154

276.19 KB, 下載次數: 94

网友:
啊啊啊, 這個強悍..... 看來又有東西可以玩了......

网友B:
如果把輸入的音樂,改成"正弦波"的話
輸出就會變成"數位正弦波"了
很多DC12VTOAC110AC的INVERTER都會標明"模擬正弦波"or"數位正弦波"就是運用這原理達成的
包括工業用的"變頻器"也是類似原理,SG3525的工作頻率稱為"載波"
輸入的音樂or正弦波稱為"調變波"
這個電路搞懂了,要玩DC2DC就輕而易舉了,歡迎共襄盛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輸入的音樂,改成"正弦波"的話
輸出就會變成"數位正弦波"了
很多DC12VTOAC110AC的INVERTER都會標明"模 ...

今天東西收到了,感謝您!!
上google圖片查''plasma speaker'',找到了許多電路,不用1:1:1變壓器的的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的輸入瞬間電流很大,因為兩顆10000uf的電容串聯,容量減半還是有5000uf
直接輸入24V的電流是..... ...

>這個電路的輸入瞬間電流很大,因為兩顆10000uf的電容串聯,容量減半還是有5000uf

就電路來說,兩個MOSFET各負責上下臂,不能同時動作,10000uf還是維持其10000uf的功能,並非是兩個的串聯.

>SG3525的輸出驅動電流高達1A,所以樓大有加了好幾跟銅柱當散熱.

電流請看page 2,Io Output Current,  Source or Sink 500 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fp0xiy53d1ce9py.pdf

网友:
您說的''EL7154'' Power MOS驅動IC,這要怎麼用?
包裹中的''特殊線材''漆包線,這好像不是普通的漆包線,感覺有點''棉質'',類似AM收音機的天線材質。

剛剛有測試以TL494CN製作等離子高音,效果不怎麼好,但發現要有一個穩定且尖端的放電端,聲音比較好!

等離子喇叭有辦法連低音都出來嗎?

順帶一提,最近有研究''紙喇叭'',頻率響應最低只能到200Hz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路的輸入瞬間電流很大,因為兩顆10000uf的電容串聯,容量減半還是有5000uf

就電路來說,兩個MOSFE ...

IRFP250如果有動作的話,容量當然是有10000UF (電壓12V)
如果IRFP250沒有動作的話,就是電容分壓,等效容量就只有5000UF了

网友:
反馳高壓輸出一條在頂端紅線,另一條是在底下的腳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FP250如果有動作的話,容量當然是有10000UF (電壓12V)
如果IRFP250沒有動作的話,就是電容分壓,等效容量 ...

>IRFP250如果有動作的話,容量當然是有10000UF (電壓12V)

以線圈6-8圈來算,電阻或許接近0.
任一MOSFET在工作中,也假設其內阻為0,那麼在電容兩端應該是驅近於24V才對,若有做的人,可以量看看.

>如果IRFP250沒有動作的話,就是電容分壓,等效容量 ...

在這裡是交流電路,而不是一般的電源直流濾波,主要是中間的高壓輸出,所以在其沒有工作時,電容的狀態似乎不那麼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RFP250如果有動作的話,容量當然是有10000UF (電壓12V)

以線圈6-8圈來算,電阻或許接近0.

1:1:1變壓器後面就是標準的電容分壓半橋電路
跟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仔細分析 (電容 初級線圈 功率晶體 )的電流流動路徑,就清楚明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變壓器後面就是標準的電容分壓半橋電路
跟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仔細分析 (電容 初 ...

本來想說MOSFET是當開關,升壓變壓器內阻也低,所以大電容的兩端電壓會改變,但是後來想想並不會,因為中點電壓已被電容定死了,所以你說的分壓是沒錯,電容兩端為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1變壓器後面就是標準的電容分壓半橋電路
跟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仔細分析 (電容 初 ...

電路上Power Mosfet用IRF540,可以用530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路上Power Mosfet用IRF540,可以用530嗎?

??
哪裡的電路是用IRF540

网友:
這是國外做的,參考一下n_11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CI0oba03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哪裡的電路是用IRF540

話說這個東西的電流應該也沒到50A,怎麼用IRFP250?最大大概只有5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這個東西的電流應該也沒到50A,怎麼用IRFP250?最大大概只有5A左右吧? ...

跟頻率有關
頻率越高,線圈的阻抗會越高

晶體的耐電流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
一般設計電路都要參考"電氣特性&曲線圖"
至於樓大貼的圖,我無法推斷它的電流,隨然它只是6~8T
如果該變壓器功率很大的話,還是有可能需要大電流POWER MOS才能發揮它應有的POWER

网友:
剛剛畫好的,這是以NE555做出反馳驅動,Power Mos散熱片不用太大,大概一個TO-3用的散熱片大小就夠了。在555第五腳另外串一顆0.47uF即可成一個plasma speaker

另外,第二腳的可變電容可調整頻率,每顆反馳的共振頻率略不同,調整至電弧可拉最長即可。

可在屏極與陰極間加入一顆快速二極體

网友:
更正一點,Power Mos散熱片要'很大'',因為當時測試沒有接上輸入聲音的時候只測了一下,散熱片根本不熱,接上音樂有試久一點,溫溫的,剛剛沒有接音樂輸出讓他跳火花,結果溫度竟然可以讓水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