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PX數位電視盒型號:DTP-505有影像沒聲音(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17):
PX數位電視盒 型號:DTP-505有影像沒聲音哪裡壞了

网友:
照相來看再說

网友:
一般為音效amp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
可先量量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插頭拔掉,斷電之後再插回去試看看

网友:
以前只會修選台器,還沒修過機上盒不然就可以幫你

网友:
上次修過(半年前吧),機上盒不開機的....
電源燈(LED)一直閃....
結果換二顆電容就好了....

网友:
沒聲音應該跟電容無關

网友:
沒聲音跟電容有很大的關係

网友:
不好意思~有件事不懂~這裡不是維修實例嗎

网友:
我的經驗是電容漏液造成訊號衰減.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很清楚知道那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