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M51GM-S2G主板CPU供電電路供電問題

楼主(2011-09-17):
由于沒有圖紙,小弟剛入門維修。。。希望有高手師傅能指點,具體問題爲 昨日測量CPU供電電路有一相的2個上管G級電壓時候,不小心讓G級和D級短接了一下,現在情況是被短接的那相供電的上管G級和D,S級之間電阻很小 幾乎導通。。CPU供電電路的6個上管D和S級短路直接導通:(我拆了上管下來測量...三組數據 兩組爲1..另有一個700左右的阻值...拆下場管後 主板上的 G D S三個焊點用萬用表測量,情況還是依舊,G和D電阻很小幾乎導通,D和S直接導通,三個點的對地阻值都是430左右....手裏也沒有ISL6566的IC...不知故障在那裏,不知道情況描述是否清晰 請高手指點 非常感謝啊!!!!

网友:
聽你這樣描述....場管掛了...換掉吧....換過之後....在量一量電壓吧...老實跟你說..你有新的ISL6566也不一定修的好!!...775之後的主機板都很不好修...大部分都壞芯片(還不是只有一個故障唷)...場管已經不太會壞了...而且故障都不是爆電容>"<....再加上跑線路...各家廠商設計都不一樣.....你一個一個跑...包你跑1星期你也跑不完..加油...

楼主:
真的非常謝謝您 這麽晚還回複我:(請問換場管是3路供電的上管全部都換掉嗎?K3918的MOS管好像不太好買...還有我忘記說我檢測的情況了 主板不加4PIN的口可以加電 插上CPU 4PIN 12V的 電源就保護了 我也懷疑是場管有故障 但是除了有一路的2個上管是G D S上述那個情況外。。。另外2路的2個上管D和S也直接導通了....我拆下G D S三個都短路的那個管子 測量主板的焊錫點跟不取管子測量的是一樣的 G和D之間阻值很小 D和S直接短路 很是郁悶啊:(

网友:
一:可以確定cpu供電電路已經故障了...拆下場管D和S之間如果阻值不是在0.5~0.6之間的話場管必須更換

請把它換掉

二:關於拆下G D S三個都短路的那個管子 測量主板的焊錫點跟不取管子測量的是一樣的 G和D之間阻值很小 D和S直接短路 這種情形有可能電源管理芯片壞...從芯片壞...和北橋壞....一般北橋壞的機會很高..
你可以用假負載量一下G及電壓是不是有高到20幾V的..剩至到-20幾V都有可能...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北橋壞

楼主:
噢,非常感謝...管子我拆下來測了D S之間的阻值600多...
還有問個比較低級的問題請教(新人剛自學,請各位大大多包涵)...關于用假負載測量G級的電壓,請問是那個時候測量呢?..現在板子如果不插4PIN可以加電,這個時候測的G級電壓是只有0V或者微弱的0.1V 而其他各路供電都正常...如果把4PIN口插上,無法加電...電源保護(這個CPU供電內部有短路造成的吧?)這個時候測量G級也沒有電壓

网友:
我有兩片技嘉的板子,上假負載,G極電壓都沒有,似乎是假負載無法誘發PWM主管理電源IC發出vid之故,
先解決12V短路的問題再往下看吧。

网友:
有的正常板上测DS极阻值也很小 表会响 (其实不是短路)

楼主:
謝謝各位 問題已經解決了 是12V短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K3918的管,把上管全部換了以後 正常了 以前G D S全短的也不短了。。。其他兩相的D和S也不短了....但是我想知道爲什麽。。。還是很茫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問題已經解決了 是12V短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K3918的管,把上管全部換了以後 正常了 以前G D S ...

各相之間是並聯的,若一相短路,自然會影響到其他相。

楼主:
噢 谢谢S大~只是感觉我这个短得测量的比较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