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PM-42V19 電漿 電源板 MPF7447 故障

楼主(2011-09-18):
這片電源板好像滿常故障的。

我用打阻值量,左上方兩組供電排線的5V有問題。像對電容充電後開路,約0.3秒阻值變開路(猜測有開路)。其他供電排線的阻值量起來都在常見正常數值內。
上電以後,5V standby正常,高壓側沒問題。5V正不正常不知道,因為不會像POWER一樣空板啟動(應該也啟動不了吧!)

有人可以指引是5V哪個零件故障嗎??

网友:
這塊.不能空版須負載(除非你知道保護迴路.......騙一下才可以)
尤其是拔除y.z板任一組線它一樣會跳保護(power板好的時候也一樣)

上篇有人問42v19(panel ng)
當地址排上的driver ic故障時也會跳保護(要看ic的短路現象).也就是說你必須先肯定是power故障.再說

你可以先將y板上一組pin拔除(綠色pin那組)試試看能否讓power的時間變長
如果是的話.....那.....就......升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