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 2216W 這還有救嗎.(已找到故障點)

楼主(2011-09-18):
AL 2216W... 我想面版被換過了.AD也掛了(黑屏)
我暫用 1916W AD 我想因該也可通用

還有什麼地方沒注意到請大家指教.

經高手指點....輕輕用手動一下就開了.

网友A:
1.AD板並不是長得一樣就可通用~程序不同.
2.您P+I板放這樣不怕跟面板鐵框短路?
3.右邊中間腳3.28V~3.29V.左邊腳電壓怎麼會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板並不是長得一樣就可通用~程序不同.
2.您P+I板放這樣不怕跟面板鐵框短路?
3.右邊中間腳3.28V~3.29V.左 ...

1.我用公板點也一樣
2.底下有一張透明塑膠片
3.以更正

网友B:
最好用22吋的AD板點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22吋的AD板點點看

我拆一台同機型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22吋的AD板點點看

我拿一台AL2216W AD 測試一樣

网友B:
屏線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線換掉看看

還是一樣阿.是不是沒救了.

网友:
液晶面板原理各廠家大同小異,
液晶維修理論在面板區塊是少數
人可以完全理解的,多看一些
基礎理論再與維修實踐配合,
自然可以正確的判斷面板的故障區塊.
網路上的資料非常多,當你能夠
完全的吸收並且融會貫通
面板維修就不再是那麼的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