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260 電源板燒掉的零件

楼主(2011-09-18):
HGP180-P240
請問有大大知道框框內的電阻是幾歐姆?
還有那顆電晶體似乎也短路,編號看不出來....

网友A:
紅框電阻燒毀時 通常POWER MOS Q6 一併燒毀
AC整流後電壓經過PFC 電感 或 變壓器
到 已經燒毀的POWER MOS [S極] [G極]
沿著線路再打死控制晶片
若是再無資料  就 參考控制晶片的應用線路 復原

以下是我個人估計  不是原廠電路
-------------------------------------------------
檢查控制晶片  確定好壞
[ 綠框 ] 多是 PNP 小電晶體類似 2SA733/MMBT3906  30~40V
            用來協助MOS[G極] 高速關閉而已
[ 藍框 ] 10~33 歐姆.......另外[ 綠框 ][ 藍框 ] ..右邊黑色二極體 檢查一下
[紅框]  1W 0.33 歐姆 X 3個

网友:
打到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紅框電阻燒毀時 通常POWER MOS Q6 一併燒毀
AC整流後電壓經過PFC 電感 或 變壓器
到 已經燒毀的POWER MOS  ...

大大對電源電路的基本架構
一定非常的熟悉
才能如此精確的指出電路中
燒燬零件的數值
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框電阻燒毀時 通常POWER MOS Q6 一併燒毀
AC整流後電壓經過PFC 電感 或 變壓器
到 已經燒毀的POWER MOS  ...

謝謝大大我會注意您給的方向做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一下

多謝小張大大,給圖的這麼清楚。

楼主:
電源修好了。
但面板有橫線...

网友C:
好可惜喔,這一塊版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可惜喔,這一塊版不好修

看客人會不會接受了,不行的話也沒差。
練經驗...

网友C:
裡面那四快板分開賣都還很值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裡面那四快板分開賣都還很值錢

來不及了,客人說這原本就這樣。
而且也錢也收了,機子也領回。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可以吃牛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葡萄大大請幫幫忙好嗎?我跟您有通一個電原板的問題但燒毀的零件是D18,R17和R17背面連接的一個SMD零件,通通都燒黑了,看部到零件數值和代號了,可否幫忙告知一下好嗎?!謝謝啦!

网友:
Sorry! 電阻是R7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葡萄大大請幫幫忙好嗎?我跟您有通一個電原板的問題但燒毀的零件是D18,R17和R17背面連接的一個SMD零件,通通 ...

挫賽,客人領回去了,
我非常的抱歉,沒法幫您查....
不好意思。

网友D:
是哦~!還是謝謝嘍!不知SIMON1016大大是否會碰巧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哦~!還是謝謝嘍!不知SIMON1016大大是否會碰巧有呢?

捨近求遠  5# 小張大有實物照片 !!
( 我都說只是推測  有一定風險地)

拜上拜上  有請小張大  急急急如率令

楼主:
我覺得....有求於人,得利之後(牛排),確不能幫到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這台電視不是打到雷,
是客人看電視看到睡著,之後就燒了...
故障零件是  AC保險絲、1歐姆電阻三個、ML4800、FGPF8N80、P12NM50、200歐姆電阻、10歐姆電阻、NPN電晶體。
因SIMON1016大大提省,小心的先目側零件外觀,測量易燒毀零件,如小歐姆的電阻,與大電流零件測量,
在比照小張大大的圖之後,才得順利。
這張圖非常的重要....

网友B:
R71=47歐姆
D18=HER108
後面連接SMD(電容)容電=3600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71=47歐姆
D18=HER108
後面連接SMD(電容)容電=3600P

態感激小張大大了,昨天Simon大大才建議找您或照相重PO新文說,誰知剛照好上來要PO時就看到您的回復了!!太感謝協助的各位大大了!明天就解決它,感恩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有求於人,得利之後(牛排),確不能幫到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這台電視不是打到雷,

那就給小張大 那圖   表示一下心意 按加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態感激小張大大了,昨天Simon大大才建議找您或照相重PO新文說,誰知剛照好上來要PO時就看到您的回復了!!太 ...

有沒有修好  都要回來PO新文
~~加油~~

网友:
各位都很厲害....

网友:
剛好也預見一片相同電源,前一維修者修過未處理完。

狀況是無24V電源。

紅圈處脫焊造成PCB燒黑,已處理過。然後發現還有三處(藍圈) 零件燒毀,請問這零件。

謝謝。

网友:
VR1 也被改成 一顆電阻? 應該沒影響吧?

目前查的結果是IC1供電8.9A不足

网友:
補上照片

网友:
啟動24V要加負載試試看

网友(2012-02-09):
我目前手上有這台,是那顆450V 47UF漏液炸壞附近的二極體及一條跳線,修好後,接回上負載後,24V出不來.還有那裡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