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電源板
火..

楼主(2011-09-18):
我想請問各位板大,我的問題點是電源板沒有12V輸出電壓,而且靠近編號8TT00039的變壓器那邊會有規律的滴滴聲,爬了許多文章,可能是自己的功力不夠,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完修,我現在比較懷疑是不是變壓器損壞??,所以PO圖請板大們幫幫忙~

网友A:
幾個較大的電容先請下來量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個較大的電容先請下來量測一下.

板大!~我都有換新而且都測過了~,04N6跟SG6841也有換新的~ 腦細胞快死光了~

网友A:
服下這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x912
或許不是電源板有問題,跟ad板分開單獨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下這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x912
或許不是電源板有問 ...

板大!~這篇我有看過了,不過我剛剛還是從新看了一遍,我發現狼大一句話“”沒12V可以先量二次側輸出端有無短路,二次側短路原因以二次側SBD整流子擊穿及高壓電路異常(本例中應已無高壓電路,除非零件沒拆乾淨),沒短路再查一次側,一次側好發整流濾波電容無容值(外觀不一定會有異常)、PWM IC及開關晶體故障。“”,於是我量了圖中紅圈的地方,結果三用電表逼逼叫~真的短路了!! 我都是跟AD板分開量測的~~

不過狼大說的“”二次側SBD整流子擊穿及高壓電路異常“”請問這句是指哪裡??

是指二次測這棵“MBR10100CT“嗎?? 如果是高壓有問題的話,請問要往哪方面查修??

网友A:
這帖有提到的零件都查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4%BA%BA%E5%9E%8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帖有提到的零件都查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37&highlight=%E6%B1 ...

板大!~這篇所說到的我都查過了~我比較有問題的是,它那個04N6原先的CEF這顆內部電路是這樣

之後我在網路上買到的04N6內部電路是

可是我在那篇文章看到說代用的內部電路是
而且還說如果GS沒有基納二極體是沒有辦法正常,所以我須要換這顆囉??

网友A:
既然型號是一樣應該是可以用,
那篇文章是使用代用型號,不能用不一定是VGS間保護二極體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型號是一樣應該是可以用,
那篇文章是使用代用型號,不能用不一定是VGS間保護二極體的關係. ...

我今天重量了一次新買的一次測0.33uf電容,發現它只有0.289uf超過10%,所以我等等在買一個來換換看,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我記得我當出一直短路,結果也是量了新買的100uf電容發現只有82.5uf,真的是差很多,雖然不太清楚是不是這個原因,不過換上去之後就不會短路了,我看該不會也是這樣八~~

网友B:
龍昇電料,樓主您住台中嗎,台中電子街很多零件只買的到代用的
VX912對AD跟高壓都是12V,如果零件實在難買可以考慮直接改外加電源,可以省很多工,12V變壓器應該很容易到手,不需要一定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龍昇電料,樓主您住台中嗎,台中電子街很多零件只買的到代用的
VX912對AD跟高壓都是12V,如果零件實在難買 ...

哈哈~忘了撕標簽,板大你真強!這樣也被你發現了! 對啊!~我也考慮乾脆換一塊新的,因為我這樣弄弄也花了不少,不過我真的很想把它修好真強功力,畢竟完修的感覺“無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重量了一次新買的一次測0.33uf電容,發現它只有0.289uf超過10%,所以我等等在買一個來換換看,不知 ...

0.33uf造成的故障機會不高.
找電源故障點最好是看著電路圖,將各個功能區分開來獨立測試.
以你的例子來說. 沒有12V電源.首先是將AD板獨立起來.先測電源是否正常.
12V電源不正常,再將高壓的部份區隔開來(因為高壓有用到12V). 如果還是有問題.
那範圍縮小到單純電源供應的部份. 如果瞎猜中了還好,沒中又搞了很久,會有很大的挫折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3uf造成的故障機會不高.
找電源故障點最好是看著電路圖,將各個功能區分開來獨立測試.
以你的例子來說. ...

哈哈~板大被你說中了!真的搞了很久,挫折感越來越大~~感謝板大重新幫我整理要找哪裡的故障點,雖然狼大有跟我提過,不過真的用了很久,腦子越來越亂,反而沒有辦法照著提供的步驟來找,不過我決定重新參考狼大的文章還有板大提供的方法在找一次,不過老實說VX912的電路圖POWER那張圖我有點對不上來,板大你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板大被你說中了!真的搞了很久,挫折感越來越大~~感謝板大重新幫我整理要找哪裡的故障點,雖然狼 ...

什麼地方對不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地方對不上來?

板大~就是我想在電路圖上找SG6841那裡的周邊電路,不過都找不到...... 我想說從頭交流110V那裡開始找,不過也.....,其他的電路圖我都看得懂,可是這張的電路圖我有點困難,所以都找不到切斷高壓的地方~~ 請板大賜教!!

网友C:
大變壓器旁有滴答聲,查看一下817的電路,有可能是817或旁邊電路有零件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就是我想在電路圖上找SG6841那裡的周邊電路,不過都找不到...... 我想說從頭交流110V那裡開始找, ...

電路圖上的U320就是SG6841,
你的第2張電路板照片下半部有一個SO-8包裝(8隻腳)的那個SMD IC就是它.它的旁邊有寫編號U320.
Q320就是CEF04N6,
IC330就是AZ431或是KIA431或CM431
光耦合器PC330就是LTV817B或是PS256L1

電路圖上可能沒有標型號,或是電路板上的零件沒有清楚型號,就要用零件編號(U320,Q320,IC330,PC330)去比對.  先找大目標例如IC,變壓器,大電容. 不知你C661,C662,C664這三顆470uf的電容有沒有查過?有一顆在CN110旁邊,像是用熱縮套管包起來的電容你沒有查?

12V輸出到高壓的部分要自己跑一下線路, 2張電路圖沒有很清楚的對應,我沒有電路板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上的U320就是SG6841,
你的第2張電路板照片下半部有一個SO-8包裝(8隻腳)的那個SMD IC就是它.它的旁 ...

板大~你可以給我看你的那張電路圖嗎??我發現我從其他大大提供的網站所下載的官方手冊沒有P+I板那裡的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你可以給我看你的那張電路圖嗎??我發現我從其他大大提供的網站所下載的官方手冊沒有P+I板那裡的 ...

先參考狼大的維修心得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704474&p=7

電路圖參考pdf檔的46,47頁. http://www.bak.ru/app/webroot/fi ... 10_artno_11190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參考狼大的維修心得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0&t=704474&p=7

板大~對!!就是這個!~感謝感謝!!~原來我都一直看錯電路圖!,我都是看VX912那份,難怪我怎麼對都對不上~太感謝了!!板大你這個DATA是從哪裡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對!!就是這個!~感謝感謝!!~原來我都一直看錯電路圖!,我都是看VX912那份,難怪我怎麼對都 ...

Google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找到的.

板大!~所以我找到的VX912的資料上是不是只有AD板的電路對不對??,板大你怎樣知道這資料裡面會友P+I板的電路?,我是說有什麼關聯嗎??

网友D:
SG6841的基本工作原理可以參考這張圖.
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是這張圖可以解釋
SG6841的基本工作原理.
看您蠻有心的想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
維修精神,彷彿看見了兩年前的我.
不同的電源管理IC的基本工作原理幾乎大同小異,
只要知道了基本的工作方式,電源的維修
不是那麼的困難,網路上寫的或是書本上表達
的不是那麼容易的理解,但是如果用講的,大約
10分鐘就可以解釋清楚,如果您真的想把SG6841
搞懂,晚上7點後可以打電話給我,再跟您說清楚
電源的工作基本原理.
0935-216414 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所以我找到的VX912的資料上是不是只有AD板的電路對不對??,板大你怎樣知道這資料裡面會友P+I板 ...

對,VX912的資料只有AD板的線路圖加上一點點PI板的線路圖,
如果你用PI板的型號去查,你會發現有至少3款螢幕是使用同一塊PI板.
可能是因為PI板為他公司的產品,所以並沒有很詳細的資料,當然Viewsonic的態度也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SG6841的基本工作原理可以參考這張圖.

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是這張圖可以解釋

板大!~你人真好!謝謝你!~希望以後我也能跟各位超強的板大一樣可以幫別人解答問題!,老實說現在我還不太能了解整個電路,不過比來這裡爬文之前還懂了好多,板大提供的資料我會認真來看看,板大說得還滿有理的,就好像我同學有這方面的問題,我也是用說的比用寫的還好跟人家解釋,如果我還是有什麼不理解的地方,還真的要麻煩板大幫我解答疑惑了!,畢竟電源的問題是最先也是最重要需要解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VX912的資料只有AD板的線路圖加上一點點PI板的線路圖,
如果你用PI板的型號去查,你會發現有至少3款螢幕 ...

原來是這樣!~,難怪我在找這塊P+I的資料的時候,發現VX924也是用這塊電源板,所以以後如果要找這方面的資料,也不是只看那個牌子的資料就好了,還是需要分開來找資料,很寶貴的經驗分享,謝謝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變壓器旁有滴答聲,查看一下817的電路,有可能是817或旁邊電路有零件故障。 ...

板大~請問一下,你說817的電路有可能有問題,請問該如何查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大!~這篇我有看過了,不過我剛剛還是從新看了一遍,我發現狼大一句話“”沒12V可以先量二次側輸出端 ...

白圈處這兩個量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圈處這兩個量測一下!

板大~我量電阻100 是10歐姆沒有錯,不過電容我用電容表調到20n結果是0.5 請問是正常嗎??

楼主: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有誰知道紅色圈圈的R325的電阻植是多少??因為我解焊下來測量發現它電阻無限大(斷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大~我量電阻100 是10歐姆沒有錯,不過電容我用電容表調到20n結果是0.5 請問是正常嗎?? ...

不是很對?不過!我也不知正確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有誰知道紅色圈圈的R325的電阻植是多少??因為我解焊下來測量發現它電阻無限大(斷 ...

根據前面#19的資料,R325是一顆壓敏電阻.

以R325搜尋,或找62頁最後一行.

http://www.bak.ru/app/webroot/fi ... 10_artno_111908.pdf

壓敏電阻的型號及選用方法,請看最後一段文字,而其阻值為無限大.
http://space.dianyuan.com/blog/u/70/1223964976.doc

网友G:
去網路上買一塊好的板子來比對零件故障點,會讓你學更快功力大增,一塊大約120~400元之間。值得花,因為以後你就會越花越少轉虧為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據前面#19的資料,R325是一顆壓敏電阻.

以R325搜尋,或找62頁最後一行.

板大~真的誒!我有看到!~之前的我是有找到這個表,因為它上面沒有寫電阻植,我還以為是不一樣的東西,原來是壓敏電阻啊!~不過我之前映像中我有解焊下來量過,她有10幾歐姆的電阻,所以我它是正常的電阻把它焊回去了,不過這次我在解焊下來才發現是電阻無窮大,請問這樣應該也是算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網路上買一塊好的板子來比對零件故障點,會讓你學更快功力大增,一塊大約120~400元之間。值得花,因為以 ...

謝謝板大的建議~我也有打算想買一塊對對看問題在哪,因為我參考其他板大的維修文章,發現還是不能完修,又因為之前不小心短路,燒壞了幾個元件,所以不太敢在量我不確定的故障點,好像買一個新的來代換零件比較安全~哈哈哈!!

不知道有哪位板大知道通電後一次測的變壓器會有滴答聲無12V輸出的原因是什麼嗎??好像沒有人有這樣的問題??,參考了各位板大的經驗檢修了一圈還是不行~ 我等等來試試看狼大最後說得把高壓斷開測量,把問題縮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對?不過!我也不知正確是多少?

板大!~我在資料裡看到這棵電容的型號 CAP,SMD,0805,471,K,50V,X7R, 請問這電容植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大~真的誒!我有看到!~之前的我是有找到這個表,因為它上面沒有寫電阻植,我還以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

除非有另一片做比較,否則只能根據datasheet來做判斷.

左邊變壓器上面有顆電容,看看是否有凸起,可以與右邊的比較,可能的話拆下來測量電容值.

左上角白膠下來,有兩顆電晶體,測量看看是否有短路.

>CAP,SMD,0805,471,K,50V,X7R
471看起來好像是470P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非有另一片做比較,否則只能根據datasheet來做判斷.

左邊變壓器上面有顆電容,看看是否有凸起,可以與右 ...

板大!~感謝你假日還來幫我解答!,你說的元件我都有換新的~~,不過你說的電容有470p,那我等等來解焊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大!~感謝你假日還來幫我解答!,你說的元件我都有換新的~~,不過你說的電容有470p,那我等等來解焊 ...

互相研究求進步,前一陣子我的LCD,也是vx912,螢幕一片黑,為了修理,找了網上相關的維修資料,找零件也找得很頭大,還好有網友幫忙願意賣零件,前後花了3,4天才把它修復.

對了,要不要說一下你的LCD所發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互相研究求進步,前一陣子我的LCD,也是vx912,螢幕一片黑,為了修理,找了網上相關的維修資料,找零件也找得很 ...

哈哈!~真的!~大家的經驗分享能互相進步!~不過我還是個新手,所以還沒有很厲害啊~還請板大幫忙!我剛剛量了那棵電容,用2000P檔位量他是510P,該不會是有漏電損壞了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真的!~大家的經驗分享能互相進步!~不過我還是個新手,所以還沒有很厲害啊~還請板大幫忙!我 ...

470 x (+/- 10%) = 423~517,以10%來算,都還在範圍內,應該OK.
你若有這個470P,也可以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0 x (+/- 10%) = 423~517,以10%來算,都還在範圍內,應該OK.
你若有這個470P,也可以測看看.

板大~可以請問你一下圖片中的紅色框框那個是什麼電容嗎??

這是DATASHEET 裡面提供的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大~可以請問你一下圖片中的紅色框框那個是什麼電容嗎??

看起來很像陶磁電容.
http://www.tunso.com.tw/km-maste ... .phtml?Part=10-0002

http://www.tunso.com.tw/km-maste ... capacitors_2007.pdf

222 = 2200P = 2.2nf = 0.0022uf

网友:
ABODK大:
依據19# RICKY大大提供的SERVICE MANUAL內第62頁(BOM LIST 2057項)--R325應該是VARISTOR突波吸收器(或突壓抑制器),其工作原理:
Varistor 稱為突波吸收器,主要成份是氧化鋅.它是一種可回復的過電壓保護元件.它是利用材料本身的電阻值與電壓的非線性相關來保護工作線路.通常是在小電壓時候,元件的電阻值很高,因此電流走工作線路;但是當電壓超過某臨界值,它的電阻值會大幅降低,所以突然有個大電壓來襲時,電流就流過接地的元件,而排除掉.這種電阻與電壓相關(voltage-dependent resistor, VDR )元件常用的有, Zener diode 與 Varistor; 使用上與工作線路並聯.如圖.此外,Varistor並不會因一次或幾次的瞬間過大電壓而燒毀,所以可以持續保護線路.
原廠資料:
敬請參考!!

楼主:
我今天試著把圖中紅色框框裡的變壓器解焊下來

在量了一次SG6841的各腳位,第三隻腳的電壓16V~18V,第七隻腳的電壓13V~15V,第八隻腳有正常的電壓輸出頻率,跟板大提供的正常工作數值差不多(在解焊變壓器之前第七隻腳比第三隻腳電壓還高)而且二次測也不會短路了,雖然不知道是不是變壓器損壞,不過我還是訂了一塊新的板子回來試試看~,不知道有沒有板大知道怎樣知道這變壓器要怎樣測量它有沒有損壞??

网友E:
第三支腳的電壓,好像比較高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支腳的電壓,好像比較高ㄋ!

板大!~你的意思是說正常的是第三隻腳比第七隻腳高嗎?還是你覺得我的第三隻腳的電壓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大!~你的意思是說正常的是第三隻腳比第七隻腳高嗎?還是你覺得我的第三隻腳的電壓比較高?? ...

印象中!第3好像與第7相差不多才對?我也沒印象了!
很多狀況若無法修復,你可改裝一個內置的電源進去,就好了!

楼主:
各位板大!~我的進度終於前進了一步!~之前一直會短路的原因原來是因為我在更換圖片中的蕭特基整流二極體的時候,我把它的絕緣帽跟散熱墊片給拿掉直接鎖上新的,就沒有加上新的絕緣零件而造成電路短路,現在終於有了電壓出來,不過現在有個新的問題,就是輸出的電壓只有5V~6V,不知道有沒有板大知道問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