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背光 零件未知

楼主(2011-09-18):
無背光.有外接高壓正常
請問該顆是瞎密IC

网友A:
是二極體,拿掉後看線路跑確認是否雙二極體

网友:
D9的型號應該跟D1,D2一樣. 看看外觀尺寸是否相同.

网友B:
抱歉,看錯,應該是跟D10,D11,D12一樣. 看看外觀尺寸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看錯,應該是跟D10,D11,D12一樣. 看看外觀尺寸是否相同.

D10.11.12.13 一樣是A4W 79
謝Ricky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二極體,拿掉後看線路跑確認是否雙二極體

雖然看不懂.還是要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雖然看不懂.還是要謝謝你

看不懂啊...
那就拿兩個1N4148 代用
照這樣接吧

1N4148_1

1N4148_1

1N4148_2

1N4148_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啊...
那就拿兩個1N4148 代用
照這樣接吧

來不及了.以改公板.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