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擴大機有「吱吱叫」的聲音

楼主(2011-09-18):
如題,小弟的朋友家有台卡拉ok的擴大機一開機就都會有「吱吱叫」的聲音,請問各位大大,會有這類的情形的話,大概都是那裡有問題呢?

网友:
無線麥克風或迴音有問題

网友:
VR接觸不良!

网友:
前幾天修過一台類似症狀,最後是將power supply 輸出端濾波電容換掉就好了,不妨試試.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復,等小弟有空時再來修看看^O^b

网友:
vr更換n_134|

网友:
你的擴大機電源供應器是交換式的還是傳統的?!
交換式的比較可能是濾波壞掉,吱吱聲大概描述是怎樣的吱吱聲?!

网友:
會不會裡面有躲一隻或更多的老鼠阿~~
PS.我來亂的.
酸~~~~

网友:
拔掉所有的輸入線試一試,如果還有異音,請檢查擴大機的濾波電容是否有問題.

网友:
接地異常 ,  用電線外接負極接地 ~~~~~~~~~~~

网友:
電容器漏電或是VR接觸不良

楼主(2011-10-22):
謝謝各位於大大,小弟換掉VR後就正常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