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盟420w震盪電路無動作

楼主(2011-09-19):
求助!七盟420w震盪電路無動作所以二次測無電源,k2717旁邊有隻稽納二極體短路!求大大幫忙

楼主:
找到問題點!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部導通!請問大大這變壓器可拿其他的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問題點!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部導通!請問大大這變壓器可拿其他的替代? ...

請問一下,你是如何量的?

如可能貼上圖,大家比較好幫你。

那些變壓器不容易壞的,用電表量,由於阻值低,容易有錯覺!

楼主:
大大你好依變壓器線圈同一組會導通阻值低幾乎短路!小弟量連阻值都沒有<電表數字連跑都沒跑>小弟量其他power一次測2組線圈都會倒通!偏偏這一顆一次測4個點怎麼量都沒阻值但是二次測正常!圖小弟晚點補!

网友:
這款應該是有 3 個變壓器的。

一般非主動式 PFC 都是用 3 個變壓器的,一是輔助變壓器,給輔助電源,二是如你所說的振盪變壓器,三是主要變壓器。

如果確定是變壓器的問題,這類變壓器大多是專用的,很難從其它産品拿來直接換,除非是同一家生産的,而且規格差異不大。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依變壓器線圈同一組會導通阻值低幾乎短路!小弟量連阻值都沒有小弟量其他power一次測2組線圈都會倒 ...

別想太多 !! 變壓器故障率不大 !! (除非你很倒楣)

建議你拆下來重新測量一次 !!!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拆下來測量還是一樣!一次測4隻腳怎麼量都毫無反應!
二次測3隻腳隨便量都導通!<小弟算倒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拆下來測量還是一樣!一次測4隻腳怎麼量都毫無反應!
二次測3隻腳隨便量都導通! ...

找到問題點!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部導通!請問大大這變壓器可拿其他的替代?

要你 po 圖 實在是因為你的說法怪異 !!  一下子說 全部導通 一下子說毫無反應 ???

到底真象為何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拆下來測量還是一樣!一次測4隻腳怎麼量都毫無反應!
二次測3隻腳隨便量都導通! ...

有些接腳只是 “支撐” 用的,並無實際接線作用。

給你一個建議,還是貼上圖。

看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通常有貼圖的很快大家就會回覆了。你這個問題,我發現快一個月了,都還沒解決,問題就是大家不知如何回答。

所謂 NPNT(No Picture No Truth)。

而你現在的問題,說實話,我沒看到圖實在不知如何解答。

楼主:
大大你好字打錯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不"導通

大大你好字打錯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不"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字打錯變壓器線圈一次測完全"不"導通

如果是這樣真的是壞了 !!!
我記得一次側應該有兩組線圈 !!
實際還是要看電路設計 !!

真的是這個壞 , 你只好找看看有沒有同型的殺肉 !!!
不過一旦壞這個 , 你的相關電路會有很多的損壞 !!!
一定要一一找出來 , 否則即使找到同型的變壓器 !!
也無法修復 !!

這篇給你參考一下 :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依變壓器線圈同一組會導通阻值低幾乎短路!小弟量連阻值都沒有小弟量其他power一次測2組線圈都會倒 ...

大大你好是阻值無限大!!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
看一下變壓器三出線側右邊pin,為二條出線所以不是 中間 抽頭方式繞線。
四出線側是左邊pin為二條線而中間兩 pin好像沒有出線(或是一次側細線繞組)看不清楚!

所以可能腳位定義要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