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70hw02 v402 白屏問題

楼主(2011-09-19):
電視看一看會 白屏  ..讓他休息一下..在開機又正常...沒幾分鐘又 白屏....不知道是這塊哪邊出問題..是不是通病..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

腳太細不會弄..放棄好了..台北市誰要收去試看看..有遙控器

网友A:
屏線右邊電源穩壓晶體先補焊如還是會出現狀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右邊電源穩壓晶體先補焊如還是會出現狀況換掉

換了..還是一樣..還有救嗎n_073|

网友B:
還有檢查屏線有無接觸不良。

另外補上右上方屏線下面那22個測試點電壓,

1 15.45v
2 15.39v
3 15.24v
4 12.37v
5 11.56v
6 10.6v
7 10.03v
8 9.76v
9 8.24v
10 7.9v
11 7.84v
12 6.59v
13 6.54v
14 6.26v
15 5.03v
16 4.8v
17 4.32v
18 3.55v
19 2.9v
20 0.56v
21 0.43v
22 0.38v

你查一下這些電壓看正不正常

不正常的話左上方AS15-F換掉應該就行了

拆的時候要小心旁邊零件,用熱風槍應該比較好拆,

裝的時候也要小心,不然兩支腳秀逗ic可能會壞掉= ="

网友:
我是建議如果是這棵ic有問題,直接用刀片把焊腳切掉,在上錫油用烙鐵把焊腳根焊盤整理一下,這樣比較不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C:
記憶體晶片接腳,  補焊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檢查屏線有無接觸不良。

另外補上右上方屏線下面那22個測試點電壓,

可否請教一下是每台電視或是桌上型液晶螢幕裡面都有這顆AS15-F  嗎....因為我這邊有別台想說拆別台來換看看...不知道幾吋以上螢幕內拆的到這顆AS15-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體晶片接腳,  補焊試試 ~~~~~~~~~~~~~~~~~~~

記憶體補焊還是一樣

网友D:
一般是32吋的t-con (cmv)都有用到這棵

网友:
不過有時候白屏不完全是t-con的問題,ad版沒有訊號過去,也會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32吋的t-con (cmv)都有用到這棵

cmv牌 19吋液晶裡面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請教一下是每台電視或是桌上型液晶螢幕裡面都有這顆AS15-F  嗎....因為我這邊有別台想說拆別台來換看 ...

電視百百種,也不是每一種都有AS15-F,而且它還有AS15-G、U、 HF的種類,

顯示器裡就比較少見了,還有你要有把握拆起來時是好的,

露天很多賣家在賣,一顆都100多而已。

网友:
19吋應該不是這棵

网友C:
這台液晶電視, 開機時 , 有無燈號提示? ~~~~~~~~~~~~~
  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液晶電視, 開機時 , 有無燈號提示? ~~~~~~~~~~~~~
  注意一下.

開機時 電源燈閃兩次開機

网友:
有沒開機白屏時比較發燙的元件,兇手可能是他喔!!

网友:
大大,,,,,,, 請參考此篇 閃燈定義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13-1-1.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檢查屏線有無接觸不良。

另外補上右上方屏線下面那22個測試點電壓,

不知道哪一邊算第一隻腳..你幫我看一下..我量出來是這樣.....有故障嗎..

网友E:
AS15-F 用的很多,電視有螢幕也有用到這顆料

17" 液晶面板 M170EG01 的 T-CON 就有用到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一邊算第一隻腳..你幫我看一下..我量出來是這樣.....有故障嗎.. ...

你注意看的話測試點左邊有寫1~22的點是哪個,密密麻麻那堆

另外這些電壓真的有問題!

网友F:
電壓不對往前查喔故障點喔
你可以用新的  板子 測試一下就知道到了
是不是 這塊壞掉

网友:
22 PIN , 由右至左,  由上而下, 上排為單, 下排為雙

              21, 19, 17, 15, 13, 11, 09, 07, 05, 03, 01
           22, 20,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比對一下, 電壓真的不對,,~~~~~~~~~~~~

网友C:
正常電壓      目前測量電壓

1 15.45v            1 16.19V
2 15.39v            2 16.12V
3 15.24v            3 15.55V
4 12.37v            4 5.07V     XXX     為主要追查線路~~~~
5 11.56v            5 7.85V     XX
6 10.6v              6 11.10V
7 10.03v            7 12.15V   X
8 9.76v              8 12.64V   X
9 8.24v              9 9.23V
10 7.9v              10 8.44V
11 7.84v            11 8.35V
12 6.59v            12 6.98V
13 6.54v            13 6.93V
14 6.26v            14 6.64V
15 5.03v            15 5.32V
16 4.8v              16 5.08V
17 4.32v            17 4.59V
18 3.55v            18 3.75V
19 2.9v              19 3.04V
20 0.56v            20 0.56V
21 0.43v            21 0.43V
22 0.38v            22 0.38V

网友C:
這台液晶電視,  是什麼廠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液晶電視,  是什麼廠牌的~~~~

就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AS15-F 用的很多,電視有螢幕也有用到這顆料

17" 液晶面板 M170EG01 的 T-CON 就有用到一顆

哪一廠牌或型號17" 液晶 有用到這塊面板 M170EG01    ACER或BENQ有嗎    或是哪 一廠牌17或19吋有...可否告知一下..我這邊有17和19不知道哪一型號和廠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電壓      目前測量電壓

1 15.45v            1 16.19V

新手  不是很會查線路..以這樣看來..大大認為這顆AS15-F 壞掉機率大不大..或者怎測試知道這顆AS15-F 是否壞掉....或者有更好方法...提示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壓不對往前查喔故障點喔
你可以用新的  板子 測試一下就知道到了
是不是 這塊壞掉 ...

新的板子一塊.網拍好像1500元..可是不確定是否壞掉...怕買來多花錢..不知道該怎半是好n_073|

网友:
不用怕換下去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板子一塊.網拍好像1500元..可是不確定是否壞掉...怕買來多花錢..不知道該怎半是好 ...

大家的建議
wet大 說  不用怕換下去就對了

网友:
或者有更好方法...提示我一下..
就是換零件  大家建議 您又覺得修起來不值錢
那就 放棄吧

网友:
可照大加的建議更換零件
或模版喔  最容易修護喔

网友:
反正都壞了,換或許會好,但是不換鐵定不會好,老師有教,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网友:
一顆AS15-F--110
一片坂  1300如果是我就跟他拚了

网友:
網拍上有人可以修復邏輯版,一片換一片,可以去找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一廠牌或型號17" 液晶 有用到這塊面板 M170EG01    ACER或BENQ有嗎    或是哪 一廠牌17或19吋有...可否 ...

這是拆機面板我也忘了是哪一機型用的! 不過17" 19" 螢幕都有看過。
電視用的更多,建議直接買新的IC自行維修。但這顆料不好處理又細又小或許買一片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拆機面板我也忘了是哪一機型用的! 不過17" 19" 螢幕都有看過。
電視用的更多,建議直接買新的IC自行 ...

我想說我這邊很多台17和19都沒用..拆一拆修好.進量不花錢..這樣才 痞  酷 精 神

网友:
貼上比該晶片面積大四倍的散熱片看看能撐多久才白屏,注意散熱片儘量別碰到其他零件或機殼。

网友:
電壓值不對,PWM IC、主電源版部分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說我這邊很多台17和19都沒用..拆一拆修好.進量不花錢..這樣才 痞  酷 精 神   ...

那 小 弟 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找 AS15-F  這顆 I C  的腳位定義ㄋ ,  查 VCC IN / VCC OUT
電壓, 電流  有無衰減 ,,,,,,,,,,  再做下一步, 打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