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本七盟 ST-350BKV原可正常運作,現電源電路震盪電路無動作?

楼主(2011-09-19):
求助!原本七盟 ST-350BKV可正常運作,但沒隔幾天會自動熄火關機,然後就開不了機了(Power On 無效),ST-350BKV 拆下來又可正常使用,輸出也OK,裝回去主機後一樣會發生電腦主機自動熄火關機現象(有時幾天,有時幾個小時就發生),實在很生氣,拆下ST-350BKV看是不是有零件故障?在一次側電源電路卸下幾個電阻電容測試其數值對不對,結果好像都 OK (如 R70,68k ;C48, 222 1kv;R72 470),重新焊回去時,順便把一次側電源電路其他接點也重新焊一焊,結果這次大條了,ST-350BKV無輸出,連+5Vsb 都不見了,也就是一次側電源電路震盪電路無動作,所以二次測無電源,請問有可能哪個零件掛了或是 k2717 死掉了!求大大們幫忙?

网友:
您要不要先從電源進來的地方開始查起...

网友:
大大您有動過的東西,再檢查一下,應該就會回到原來的狀況,至於會斷電可能就要換另一個Power,來釐清到底是Power還是主機板有問題!

楼主:
發現一次側電源電路震盪電路,有一接點與旁邊的接點短路接在一起,可能自已不小心造成的,還好沒燒毀其他零件,現在PSU可用了。謝謝大家熱心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