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真空管的工作週期~

楼主(2011-09-19):
小弟有一個問題~~
一般電子式LED 的數字顯示~~一般是用掃描式~~也就是以快速的掃描來顯示數字
想請問一下真空管的數字管可否一樣的方式作業~~因為這樣的話。
以一個電子時鐘而言~只要89S51就可以直接操作
如果不行的話每一顆管子都需要一顆解碼IC(處於常態通電)。
在煩請高手指導~~3Q

网友A:
掃描應該可行,我看過6位數真空管數字時鐘,兩位數1組以1/3週期掃描。

网友B:
一般真空管型的數字管其實算是動態型的
和一般7段類的LED其實動作模式差不多
一樣是作掃瞄模式動作,除了燈絲和柵極電壓外,和LED就沒有太大差別了
所以單純1棵8951便是相當夠了,
而另一種靜態的除了不用掃瞄動作模式多,確需要相當多的驅動部份,
所以各有利弊,而大部份的真空螢光管都是以動態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真空管型的數字管其實算是動態型的
和一般7段類的LED其實動作模式差不多
一樣是作掃瞄模式動作,除了燈 ...

感謝L版大指導~~
這樣我就可以省下解碼IC的費用了~~謝謝~~我有實做出來在PO上~~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掃描應該可行,我看過6位數真空管數字時鐘,兩位數1組以1/3週期掃描。

恩恩~~~感謝指導~~~我來試試在PO上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版大指導~~
這樣我就可以省下解碼IC的費用了~~謝謝~~我有實做出來在PO上~~3Q ...

加油吧,
像自己這幾個星期被工作操翻了,
電腦都一個多月了還在I/O錯誤中n_004|
之前作的VFD時鐘是靜態的反而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就需要驅動用的IC了
還沒有時間完成,因要送人所以要作的完整一點
目前也只能算是半成品,要等體力工作作完才能有空來作這個
希望只要有空的人都能PO出成品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
像自己這幾個星期被工作操翻了,
電腦都一個多月了還在I/O錯誤中

L版大真是厲害~~~我會加油的@@

网友C:
螢光屏好像會有''殘影'',上面的螢光粉會保留一點點能量,斷電後會放出一段時間,大概0.2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螢光屏好像會有''殘影'',上面的螢光粉會保留一點點能量,斷電後會放出一段時間,大概0.2秒。 ...

VFD會有殘影通常是掃描時序有問題,正確的作法是Segment輸出先全部OFF掉再換字,換字之後再輸出該字Segment,這樣就可避免殘影,掃描NIXIE管也是一樣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
像自己這幾個星期被工作操翻了,
電腦都一個多月了還在I/O錯誤中

legion大,做得很棒喔,還手工洗板,真是獨一無二!

您說要送人,那外殼有沒有計畫好要怎麼做?

最近一直想要設計個電子鐘,預計使用6支NIXIE管或VFD管,
但數字管來源是個問題,也一直在想外殼該怎麼做比較有質感。

您這片VFD是哪裡買到的?用這種來做也還不錯,只是位數比較少,
要顯示日期會比較麻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FD會有殘影通常是掃描時序有問題,正確的作法是Segment輸出先全部OFF掉再換字,換字之後再輸出該字Segme ...

ysc大:
    VFD居然還有這個特性,看樣子我的成是要找時間"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吧,
像自己這幾個星期被工作操翻了,
電腦都一個多月了還在I/O錯誤中

LEGION大:
     你的作品真是漂亮啊!! 真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ysc大:
    VFD居然還有這個特性,看樣子我的成是要找時間"修改"了...

不只VFD要這樣,LED最好也這樣做,換字前若沒將Segment全部OFF掉,換到下一個字在新Segment送出來之前會短暫顯示上一個字的字型,這短暫時間視程式指令多寡與執行速度而定。

所以最好是 Segment全OFF-->換下一個字-->新Segment輸出,這樣就萬無一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VFD要這樣,LED最好也這樣做,換字前若沒將Segment全部OFF掉,換到下一個字在新Segment送出來之前會 ...

YSC大:
   謝謝提示!!  這幾天還在忙 搖搖棒的中斷問題,頭快要想破了!! 老婆大人已經開始丟東西了,今天載她出遊之後心情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