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源供應器 DPS-250AB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19):
主管的電腦不能開機,但待機電源燈有亮
拆下電源供應器將綠黑線短接後,也是無法啟動

電源供應器是ACER主機內配的,用一年半,可是已經過保,就給他拆了吧

用電錶測試 5VSB和PS-ON電壓,發現兩個電壓都是一直飄從3.9V~4.9V
小弟用自己的直覺,先來測二極體好了...
結果很幸運的,居然讓我測到一隻二極體居然雙向的數據差不多

位置是連在大變壓器的腳邊(用紅框標示)
來個特寫,編號是ZD903, 二極體上的號碼是 P6KE200A

再來是一個小抱怨,居然是用束線帶來固定電線,真是省料

最後 衣服穿回去,完修了

网友:
能找到這一顆,真不容易,了不起。

网友:
利用直覺就能維修完成,顯然功力深厚.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可以直接找出故障的零件,功力深厚!

楼主:
說什麼經驗,什麼功力 ,小的並沒有電學背景知識
在下不是以維修為主業,只是剛好業務管到電腦
自己又有興趣亂搞 , 這次只是幸運啦

關於直覺想到要先測二極體,也是自己猜想電壓上下飄是不是某個元件漏電?
開關電流的不是電晶體就是二極體
所以先從簡單的二極體先測,竟然一試就中...

网友:
所以思考一下 有時候比立刻動手要省時
謝謝版主

网友A(2012-01-17):
X-PRO這太很多版上大大使用測量??請問使用這東西是要看各電壓還有哪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RO這太很多版上大大使用測量??請問使用這東西是要看各電壓還有哪些??謝謝 ...

這東西就是把電供上面的各種電壓數據同時顯示在LED上
讓人一目了然

不過有前輩說: 這東西測試POWER如果說上面顯示是好的,不見得能盡信,但如果顯示是壞的,那就一定是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東西就是把電供上面的各種電壓數據同時顯示在LED上
讓人一目了然

POWER顯示壞的!!比如是電壓過低還是他有一個訊號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顯示壞的!!比如是電壓過低還是他有一個訊號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3422-1-5.html
其中 +5VSB 測出的數據過高,達6.1V
LED顯示變成 紅色,左下角顯示 /B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3422-1-5.html
其中 +5VSB 測出的數據過高,達6.1V
LED顯示變成 紅色,左 ...

再請教+5VSB 過高?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5VSB 過高?會怎樣??

我是跟著鄉民進來看熱鬧的,動手修東西只是興趣,本身也沒電子科的背景
所以請更專業的大大來更深入解答吧...

不過5VSB這問題,上網可搜尋得到些許皮毛的解答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885382

网友:
謝謝~米達麥亞大!!大家一起進步~~我也是來這才學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