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一片715G1558-2-2 AD板

楼主(2011-09-19):
徵求一片715G1558-2-2 AD板,站上大大如有請PM我

网友:
Dave大.您要說是那台機型所使用.寫機板編號很多人都看不懂.

网友A:
附張漂亮的圖檔參考更佳:)

网友B:
這塊嗎?故障情形是什麼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嗎?故障情形是什麼情況?

gkjnn 大報歉沒張貼清楚.附上圖片
目前都不亮燈.
PI板之前燒斷保險絲.換好後有電給AD板.但還是完全沒動作.想買塊來交換測試.順便可抓AD板的問題.
應該說是我還太淺.基本功不足只好買來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張漂亮的圖檔參考更佳

附漂亮圖.告訴你.做不到.
因為拍照技術還沒練好n_047|

网友B:
引用 楼主:
gkjnn 大報歉沒張貼清楚.附上圖片

您可以先把ad拆下.p+i上電測量所有輸出點電壓看看.再把ad接上上電.再測量一次p+i板輸出電壓.比對有那邊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先把ad拆下.p+i上電測量所有輸出點電壓看看.再把ad接上上電.再測量一次p+i板輸出電壓.比對有那邊不 ...

gkjnn 大.我有這樣量過了.電壓都一樣~"~
我再去量一次記錄下來讓您好幫我找問題
謝謝喔
GKJNN大剛剛又量一次發現有一腳電壓不同.上圖是我量的結果.麻煩您幫我看一下.感恩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gkjnn 大.我有這樣量過了.電壓都一樣~"~
我再去量一次記錄下來讓您好幫我找問題
謝謝喔

那如果按下電源開關.會不會不同.正常應該會有一個ON/OFF電壓.由0V變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按下電源開關.會不會不同.正常應該會有一個ON/OFF電壓.由0V變5V.

gkjnn 大剛剛去試了一下.按電源開關每一點的電壓都不變.只有上AD板後.綠色線由0V變5V
請問這是那出問題   謝謝您~~

网友B:
當不按開闢時綠0v.按開闢後變5v.這是正常的on/off電壓.代表ad板是有送信號到高壓板的.
但您的p+i板好像少了一組adj電壓.大約3.3v~5v.這應該沒影響.只是無法調整亮度.

您的狀況是都不亮燈.
有沒有檢查按鍵?
我記得D大好像也在台南.不然您可以拿來找我.用公板一試就知道那邊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不按開闢時綠0v.按開闢後變5v.這是正常的on/off電壓.代表ad板是有送信號到高壓板的.
但您的p+i板好像少了 ...

可以麻煩您嗎?
請問您住台南靠近那裡.

我可能表錯了.未按跟按按鍵.皆不變.按鍵也量過~"~
綠色那條是有上ad跟沒上ad板.pi板上的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煩您嗎?
請問您住台南靠近那裡.

南區.您到社群裡.裡面就有資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58%26typeid%3D58

楼主:
哇~~好近.我住市政府附近.請問那個時間過去比較方便.帶ad跟pi去就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好近.我住市政府附近.請問那個時間過去比較方便.帶ad跟pi去就可嗎? ...

晚上我都在.最好全部帶來.連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我都在.最好全部帶來.連面板...

gkjnn 大您好.不知晚上去會不會打擾到您休息.如這星期六晚上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gkjnn 大您好.不知晚上去會不會打擾到您休息.如這星期六晚上可以嗎?

不會.還碰過客人半夜一點打電話說拿筆電來維修.可以.
其實任何時間都可以.但最好來之前先電話連絡.避免剛好外出收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還碰過客人半夜一點打電話說拿筆電來維修.可以.
其實任何時間都可以.但最好來之前先電話連絡.避免剛 ...

gkjnn 大.先謝謝您喔~~
我過去前先撥電話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還碰過客人半夜一點打電話說拿筆電來維修.可以.
其實任何時間都可以.但最好來之前先電話連絡.避免剛 ...

對了gkjnn大.還沒問檢測費怎麼算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了gkjnn大.還沒問檢測費怎麼算阿~~

W大說這邊不可以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說這邊不可以談到$.

鄭大.昨晚打擾到你.謝謝喔~~
再請問.如果我用19吋寬螢幕16.10的裝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鄭大.昨晚打擾到你.謝謝喔~~
再請問.如果我用19吋寬螢幕16.10的裝可以嗎?

您的意思是說要用別台螢幕的驅動板嗎?
可能沒辦法.程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說要用別台螢幕的驅動板嗎?
可能沒辦法.程序不同.

了解.那開使尋覓板子了n_1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那開使尋覓板子了

這一塊應該能符合您的需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31958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