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電容規格~大同30吋液晶電視用電源

楼主(2011-09-19):
大同電源板的大電容故障 可是被熱縮套管黏起來
無法拆掉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知道該顆電容的規格
電源板的編號是PWB-0656-03
包的密不通風那款

网友:
******35v/22uf*********

楼主:
小張大哥  不是那顆
是最大顆的高壓電容
拆下它忘記標示  現在連正負都不知道了

网友:
用刀片把熱縮畫開不就得了

最大顆! 不會是整流完後的哪一顆大電容?  100~120uf / 450V 找一顆適當大小塞的下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他 不過這是確定規格嗎?
因為我量起來會漏電 但是也已經是140幾U了 相差不多是否會有影響呢?

网友:
誤會了
還有14多.因該還好
你的狀況如何?全無電壓....無5v/sby...熱機正常
你都沒有講.不知道狀況?.........說明一下
再給你一張.....PDF(線路圖).臨時找不到放在哪個檔案裡

回復樓上的.....那是因為那顆電容用膠黏住.剛好在規格那裏.所以一拆還在PCB上.用力一拔.屍骨無存

楼主:
ㄜ 狀況是有時會啟動進入待機程序有時是完全沒有燈號 燈都不會亮 正常時開關機會有爆音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整流器後面那顆最大顆的電容規格 因為像大哥說的一拔就....看不到了
另外在線圈旁的現在使用的是50v22U 量測起來有漏電現象已經更換了
只在等該顆大電容正確規格 不然等等又會放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ㄜ 狀況是有時會啟動進入待機程序有時是完全沒有燈號 燈都不會亮 正常時開關機會有爆音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整 ...

那問題不大
舊換那2顆22uf的電容就ok了.
你講的那顆不用換(450v&400v/150uf)

然後在檢查一下....power連接ad bd的插座(ad那邊)注意看一下有無燒焦的痕跡
如果有的話處理一下....跳一條線(那是5v sby的接點)
另外在EEPROM旁邊有一顆4.7UF的電容記得要換(REST用的)
還有AD板上的部分電容(濾波用的)都要一併處理
PS要是熱機......此機器常有熱機後會有斜紋干擾(嚴重一點還會無訊號.但VGA正常)
還有問題趕快問......10月份後我就不再回覆問題了.....休息3個月夠了

楼主:
休息?
不要不回答啦 少了大師的指導 有時候真的會無法學習到東西呢
那會開關機會有音爆的部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息?
不要不回答啦 少了大師的指導 有時候真的會無法學習到東西呢
那會開關機會有音爆的部份是?

處理完試機你就知道了(就是power引起的)

楼主:
現在可好笑了 24V都不見了 我頭痛了
整流子有電壓 往後就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可好笑了 24V都不見了 我頭痛了
整流子有電壓 往後就沒了

楼主:
小張大哥辜負你的好心
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電路圖不是看的很懂
經過的努力發現R5 跟R52是導通的狀態 不過眼睛有問題還是不敢確定阻值(顏色太模糊)
明天再來想辦法確定換零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哥辜負你的好心
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電路圖不是看的很懂
經過的努力發現R5 跟R52是導通的狀態 不過眼 ...

是否為科班出生得根本無所謂.....我也不是(只上過義務教育)
至於你講R5  R22那是電阻(因該會導通沒錯)
如無意外.你先去找SG6841這顆IC
你先測量SG6841的第一腳要有1**V的電壓.如有的話.
如果電壓跟(那顆電容的電壓差不多)那SG6841大概就掛了

聲明...這會連24V電壓都沒有.如有24V不是SG6841壞
有24V而無5V的話.那大部分是一顆穩壓二極體壞(二次測)

楼主:
R5跟R52是良起來都剩下1.2跟1.5  可是他的色環間距都一樣也不是一般的金銀開頭 所以到底是哪邊為開頭真是務煞煞
現在是24跟5V都沒有 我是單獨測電源板
至於其他的2極體都量過都是正常的 三隻腳的晶體也都沒有被擊穿
真是問題多的電源 但是我就是想學的啦

网友:
金銀2色都在第3碼
金色是小數點1碼
銀色是小數點2碼
你講的這2顆電阻.是MOS FET S腳接地的.那是低阻抗沒錯

楼主:
SG6841第三腳量到15.5V第八腳有量到5.1V第四腳有1.X會漂
不知道是否正確 不過還是量到接口端沒有5V 24V

网友:
昨天打錯了不是第*1*腳是第*3*腳.
SG6841的第3腳為PWM IC的啟動電壓
        第7腳為PWM IC的工作電壓
你把SG6841換掉了嗎?(有可能你在測量.拆零件時沒有放電.不小心短路到.....很常見)

相對的要先有啟動電壓.才能接這下一個動作
當供給此電壓時PWM IC(SBY)才會產生.一旦PWM IC異常那就無輸出
當有輸出時.那工作電壓也會跟這驅動PWM IC
這組電壓也就是供給PFC啟動的電壓.......現在大家知道為甚麼當輸出電壓會飄動時.PFC不會動作的原因吧!............講這些會有人抗議....這是我之前上課的內容(我不會再開液晶維修的課程了)

楼主:
現在是查到6841第三腳往前的514貼片電阻量起來有異常不導通也沒電壓(SG6841S還沒換,店家買不到訂了還沒到)這中間補焊過有電壓產生第8腳也有5V產生,就有啟動成功一次,本來很高興以為是冷焊
誰知道冷機後重新插拔就又是沒電了 燈號全無
這真是見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