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 按電源鈕無反應維修實例(軟的)

楼主(2011-09-19):
從朋友的回收場收了一台ViewSonic VA1912w,回去插電試著按電源按鈕完全沒反應,
且燈號也沒有亮= = ,這下代誌大條了該不會是5V待機電源沒有出來吧!
於是拆開殼目視便發現P+I板上二次側旁電容全部都爆了,接著先插上電使用電表測量
P+I板5V待機電源是否有出來,經測量後發現5V待機電源有出來,這時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然後先將二次側電容(25V 220uf *2  25v 1000uf*2 10v 1000uf*1 10v 2200uf*1)
全部換掉,換完後便上電測試畫面正常顯示完修.(燒機測試時發現高壓區兩顆晶體溫度
偏高於是便幫它們加裝散熱片以利散熱)
P+I維修前
P+I維修後
故障元件

网友:
恭喜完修,那顆躺下來的25V/470uF最好也可以一起換~

网友:
大大很用心!!也把MOS加散熱..

网友:
那個MOS真的很容易"發燒"
加散熱片會好一點點
也恭喜大大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