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無輸出

楼主(2011-09-19):
taiji 19吋螢幕,問題是不過電,拆下電源板後發現3.3v 5v 12v皆無輸出,保險絲無斷,450v 100uf電容用電容表量測為90uf,
7n60b mos無擊穿,此外找到一顆scr bt169d有問題已換上新的,上電後還是無輸出,100uf電容電壓為14XV左右,請問現在
要往哪邊找問題?

网友:
PWM IC 有沒掛點

网友A:
可以先檢查送至PWM IC的VCC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檢查送至PWM IC的VCC是否正常

量了第七腳的VCC只剩0.14V,看了其他的維修心得說至少要在10~16v上下跳動是嗎?

网友:
我的印象沒記錯的話這片電源板原先製造就只有12v和5v供電
而且省略3.3v迴路了

网友:
我遇過是PWM IC壞掉.但是也需要做一些補焊.這片錫好像吃的很薄.輸出電容最好一起換掉.

网友:
電容都換掉試試看 我以前有一片 幾乎都爆光光 換完就好了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uc3842回來換,上電後板子發出規律的怪聲,然後12v電源不斷亂跳,從8.xxV跳到10.XXV這樣一直不停循環,5V則是在5.07~5.16之間跳動,這樣是變壓線圈有問題嗎?

网友B:
我覺得大電容還是要換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大電容還是要換掉先

換了一顆450v 100uf故障狀況依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uc3842回來換,上電後板子發出規律的怪聲,然後12v電源不斷亂跳,從8.xxV跳到10.XXV這樣一直不停 ...

下圖這2顆是穩定電壓回授信號用---也可能故障---請更換

网友:
如12# C28大附圖-->圓圈圈"右邊電容"也檢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uc3842回來換,上電後板子發出規律的怪聲,然後12v電源不斷亂跳,從8.xxV跳到10.XXV這樣一直不停 ...

檢查pwm ic的輔助電源有沒有回來
12v的整流器有沒漏電

感覺比較像是變壓器的輔助電源沒有回pwm ic
造成電路一直啟動失敗

楼主:
幫助

把光耦合跟tl431換掉後,12v就不會再亂跳了,感謝大家的幫助,共換了scr bt169 X1, 光耦合 817X1 ,tl431 X1,uc3842 X 1

楼主:
剛剛接上螢幕測試,雖然有過電但是還是沒顯示,開機時有高頻聲,約三秒後消失

楼主:
面板是三洋的

网友C:
若Power Unit已OK!-->建議往背光電路.(INVERTER & 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Power Unit已OK!-->建議往背光電路.(INVERTER & 燈管)

背光有亮,我接上電腦也有抓到雙螢幕,但是就是沒顯示,看來要用公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背光有亮,我接上電腦也有抓到雙螢幕,但是就是沒顯示,看來要用公板了

換公板前是不是再查一下
AD板 左邊幾個
- 穩壓IC 輸出對嗎 <== 這裡還有掙扎的機會
- 中間MST 電源
- 右邊MCU 電源

- 電源按鍵試試  電源LED指示灯 有沒有跟變化
    意義==>測試 MCU 有沒有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公板前是不是再查一下
AD板 左邊幾個
- 穩壓IC 輸出對嗎 測試 MCU 有沒有在工作

1084cm輸出3.3v,1117輸出2.5v,mcu為新茂sm89516a,有量到5V VCC,按電源建燈號有動作,但接上電腦
就不會動作

网友:
如果面板供電也正確的話
似乎就剩  換MorningStar這個晶片   或   換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