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微波爐SM-1230故障維修報告

楼主(2011-09-20):
尚朋堂微波爐SM-1230故障維修報告 :

此台微波爐是由 jojo5136送出的,謝謝他的慷慨,詳情請看 :
故障尚朋堂微波爐有人要嗎?

此台微波爐拿回家的時候,發現電源線已破皮,因此很快就拿3M的膠帶,包紮破皮處,共包了3層。

在微波爐運轉時,手摸電線,感覺溫度雖不致燒或燙,但是已經可以感覺到有明顯溫度,心想原廠電源線的規格,應該可以再提高以確保安全。

經過初步5分鐘測試,並沒有發現問題,因此就把機器打開,想看看是否能所有發現,在檢查後也沒有特別發現,jojo5136送出時,希望拿的人能夠做維修報告,因為沒有維修到其它零件,所以還是把整台機器拍照,分享給大家。

▽ 圖1. 微波爐前面外觀 :

▽ 圖2.擺放食物的空間,以下黑黑的方塊為放轉盤用,但是這台轉盤早已遺失。

▽ 圖3. 設定時間與加熱功能的控制面板。

▽ 圖4. 控制面板的焊錫面。

▽ 圖5. 控制面板的零件面。

▽ 圖6. 設定時間與加熱功能的控制面板拆開後。 (PCB 為圖7)

▽ 圖7. 電源基板和警示用蜂鳴器(圓形黑體)。 (右視圖在圖8)

▽ 圖8. 由機身後面觀看的電源基板和警示用蜂鳴器。

▽ 圖9. 上視內部照片。

▽ 圖10. 右邊零件區。

a.最左邊為控制面板的焊錫面。 (請看第4張照片)
b.中間方形者為高壓微波產生器。 (請看第12張照片)
c.高壓微波產生器下方為高壓變壓器。
d.高壓變壓器左邊為一般的電源板。  (請看第7,8張照片)
▽ 圖11. 微波爐右邊零件區近觀。

▽ 圖12. 高壓微波產生器零件。 (右轉90度拍照)

▽ 圖13. 箱門的微動控制開關。 (只要門打開所有的動作就停止,設定就無效)

▽ 圖14. 機箱後視外觀。

▽ 圖15. 電源線部份。 (原已包紮好了,為了拍照再把它拆開)

▽ 圖16. 已破皮的電源線。

▽ 圖17. 除了下面的已破皮而曝露銅線之外,上面那條也是已裂開很大的切口。

▽ 圖18. 已破皮的電線,再以多層3M膠帶包紮好。

經過詢問jojo5136,他說當時他設定10分鐘,但是大約3分鐘就停止運轉。

將已破皮的電源線包紮好後,經過多天多次的測試,我將時間設定為5、8、10分鐘,均沒有發生停止運轉過,而當拿到手時,有問題的電源線已被jojo5136剝開,所以已無法得知原始情形,也因為沒有發生jojo5136所說的中斷情形,覺得好像沒有修理到什麼東西,所以想把微波爐退回給他,但是他說既已送出就是我的,所以我也謝謝jojo5136。

目前只能把這台暫定為電源線破皮,銅線外露所引起的跳火現象,等使用時有再發現問題,到時再來研究。

雖然以前有用過微波爐,但因為不是自己買的,因此只是偶而用用而已,現在必須學習各種加熱食物時的控制,同時也需時時注意機器本身是否有異常狀況發生,目前除了在解凍食品時,有發生好像爆裂的聲音之外,其它一切都正常,只是因為缺乏能讓食物均勻加熱的轉盤,所以有時解凍食品時,會有少部份有解凍,卻加熱不足的情形。

再次感謝jojo5136,因為他送的這台微波爐,雖然沒有修到什麼東西,但還是讓我對微波爐的原理和使用有更多的認識。

网友A:
我家目前正在使用這一型 !!

目前面板按鍵 [秒] 已經沒辦法使用 !!
我有試著拆過 !!! 但是要把外面那層膜給撕掉 !!
所以就沒拆了 !! 將就的用 !!!
還有這型的 , 設定 超過 五分鐘 , 會有過熱情形 !!
自動停機 , 要休息個兩三分鐘 , 就恢復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目前正在使用這一型 !!
目前面板按鍵 [秒] 已經沒辦法使用 !!
我有試著拆過 !!! 但是要把外面那層膜 ...

請問一下,你在使用時,是否會有爆裂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你在使用時,是否會有爆裂聲?

並沒有你說的爆裂聲 !!

就只有我說的無法長時間使用 !!!

网友:
看起來狀況還不錯。。。

我很讚成儘量提昇廢物、舊物的殘餘價值,如果自己沒辦法處理,送人為最佳處理方式。給J大

网友B:
板大恭喜您完修,也感謝您發表出來,後來您拿去那個滾輪不能用嗎?
最近把撿來的螢幕和電腦修來賣,可惜對只會換電容的我來說修復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大恭喜您完修,也感謝您發表出來,後來您拿去那個滾輪不能用嗎?
最近把撿來的螢幕和電腦修來賣,可惜對只會 ...

滾輪沒有問題,但是還需要轉盤,要不然食物無法均勻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目前正在使用這一型 !!

我重看了一下,跟你的是同型的,標題已改了.

薄膜式按鍵,感覺上觸控感不佳,其電氣特性也不夠好,還是要懂得如何按,才會有效果,像我女兒試著按,結果她說有按卻沒有動作,在教她後再去按就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看了一下,跟你的是同型的,標題已改了.

薄膜式按鍵,感覺上觸控感不佳,其電氣特性也不夠好,還是要懂 ...

一開始我也不太會用 !!

用久了就知道有個特殊的角度 !!

按習慣了就好 !!!

网友:
電線壞這樣懷疑部份是老鼠咬的.
最好換掉較好

网友(2011-11-30):
這個【尚朋堂】【類似機型】我以前也有一台19kg  ~也是加熱到【一半】就當機。。。。
後來就丟掉了~   因為只能煮溫水【差不多 50~60度】。。。【無法煮熟 熱水與  水餃等食物 】【估計是100度~110度C】。。。》《

ps:不曉得這台微波爐【溫度保險絲在那裡】。。

ps:以下不用看。。
如果有 精修微波爐  與換過【[微波爐]溫度保險絲】的網友。。請告知一下。。謝謝^-^
或者是  解說一下【微波爐的電路】~是如何【把加溫  的溫度】控制在100~140度C。。。
所以 被加溫的食物【永遠不會燒黑】~頂多【變硬】與【變成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