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Q7C3

楼主(2011-09-20):
廠牌及型號:BENQ Q7C3
故障描述:一開始為有時候無法顯示,後來幾乎是一閃即滅

研判為高壓問題,拆下P+I板看了一下幾乎電容都爆光了,所以先把所有電容更換為日系電容,原本以為這樣就OK,但是燒機兩天後竟然又出現一閃即滅的故障

先拆下容易損壞的四顆C7507做檢查,結果第一次測量是好的

後來在毫無頭緒之下便從交流輸入開始檢查,後來很快就發現兩顆電容值容量異常
0.22uF/275V 這顆只剩下 0.191uF 乍看之下好像沒有差很多,實際算一下(0.22-0.191)/0.22=13.18%,已經超出10%很多囉,趕快換掉。
0.1uF/275V 這顆也只剩下0.087uF,換算一下(0.1-0.087)/0.1=13%,趕快換掉
換完囉,其實換好當下有測試都是正常的,真開心,但是經過約兩三個小時後畫面又不見了,開機又是一閃即滅>_<
好吧,該不會是空焊吧,重新再檢查一次C5707的部分,後來發現之前的人維修這台的時候,疑似烙鐵溫度很高,整個板子都是燒焦的痕跡,這次想再拆下四顆C5707,原本想仔細測量一下阻抗的部分,結果就發現原來有一顆的銅箔已經脫落(中間那隻腳的銅箔也是掉了一半),後來這一顆拆下來也測量發現它也已經被擊穿導通了

繼上次跳線後,小弟一直在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弄起來沒有那麼醜,於是乎剪了一段電容的腳...,用雕刻刀刮開一點線路後,就把整隻焊接上去囉(剛好這兩個焊點沒有離很遠)
感覺還不錯,很牢固,為了避免虛焊,也有確實上助焊膏,然後完工後檢查是否順利導通及有無和其他線路短路到,最後才上電測試

除了被擊穿的C5707之外,其他那三顆怕哪天也出問題,一併換掉,無後顧之憂。

上機測試,因為其實是高壓問題,像這樣放著看燈管有沒有亮就好了,有問題要修馬上拆板也快。

目前已經測了五天應該是沒甚麼問題了,小弟還不太會查電路,手法有點粗糙,但希望對同樣是新手的人維修上也有幫助

网友A:
板大~可以請問一下你量測C5707是否有擊穿室怎樣量??是量到三隻腳都短路嗎??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 手邊有一臺也是類似情形,已經下載站上的文件準備維修,剛好又看到這篇!

网友B:
benq的這顆好像很容易壞 網路上看到一些討論 還有維修零件包四顆一組在賣...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nq的這顆好像很容易壞 網路上看到一些討論 還有維修零件包四顆一組在賣...
恭喜完修! ...

恩,C5707一顆才幾塊錢而已啦,從我換下來的零件來看,之前維修的人員應該也是能省則省,壞掉的把他換掉而已,因為這台是朋友要用的就把他全都換了吧,一點小錢可以省得之後又一直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可以請問一下你量測C5707是否有擊穿室怎樣量??是量到三隻腳都短路嗎?? ...

C5707照圖片正面來看,由左至右分別是BCE
datasheet連結: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40492.pdf

我這一開始測量的時候其實是正常的,到最後發現BC腳之間已經擊穿,也就是電錶探棒順向和逆向測量都是短路的狀況,其實要測試電晶體是否有異常,我想應該還是要仔細去測量阻抗,但小弟這方面還不太熟悉,也請前輩們幫忙指導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很有步驟的查修!

网友:
我好像有幾台有這樣的狀況

网友:
shaocian大大 心苦得來的成果 恭喜
電源側的電容0.22uf/275v及0.1uf/275v 容值不足 也會引發故障
學到了
請問電容0.22uf/275v 何處可購得及有無要特別注重的相容性?
因我這兒 也是有冋樣的零件待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