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43W 無法啟動

楼主(2011-09-20):
小弟老爹的螢幕掛了,症狀是插上插頭按開關不開機。
小弟已經確認按鍵沒有短路或接觸不良,
所有的電容目視皆無爆容,
POWER BOARD有輸出5.2V至Interface Board,
在Interface Board上有量測到一些電壓,
與維修手冊上相符(詳細如附圖),
請各位先進前輩指點一下該往何處下手。

网友:
AD版上MCU的EEPROM可能要更換

楼主:
eson0724大:
謝謝您的回覆,請問您說的是否就是圖中紅色框框內的元件?

网友:
按鍵最好低於10歐姆~!!加上要每一顆量~~不要只量POWER ON/OFF..

楼主:
TO kaijay大:
謝謝您的回覆,我每顆都有量,
在沒有按下時約為11.4K歐姆,
按下後約為0.4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