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電腦946GZT-AM 不開機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9-20):
型號:946GZT-AM(Acer 品牌機)

故障情況:記憶插第1 bank開機跑碼有時擋18,有時擋20,第二個bank記憶體會ㄅ一 ~

維修過程:這是論壇上的朋友寄給我練功的,剛拿到手時他有註明了上述的故障,能開機跑碼,就先上真U和記憶體測,會隨機擋18或20,擋這種code還真的沒維修頭緒
於是先刷bios先,還是沒用....想了一下,插第2 bank主板會叫,表示偵測不到ram,隨即查了ram的供電,1.8v實測有1.78V 這ok,但ram_VTT確只是0V,這個VTT是由RT9173A轉換而來,查了 datasheet後,第1pin電壓3.3V
第3pin REFEN(EN)0.9V~
可是第4pin Vout只有0v~0.26V變動..
在ic的供電及En腳都正常下,Vout不出來,看來問題出來囉^^
在壞板上找來一樣ic準備更換..
ok後再來量Vout電壓
跑碼也過了,一路順暢
開機囉^^    Acer的...
第2個bank也正常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很有步驟的查修!

网友:
檢測步驟完整,恭喜完修!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 這種問題半軟半硬.

如果沒細心檢視及判斷, 通常板子搞掛的機率很高.
(剛開始嘗試學著修板子的時候, 搞壞好幾塊板子.)

恭喜jackchen681大維修成功.

网友:
維修思路很詳細,值得參考..恭喜修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真厲害恭喜完修,還用華碩北橋散熱片當作cpu散熱使用

网友(2011-10-21):
非常好的參考資料
我買了10張板子在練功夫
THX

网友:
很厲害ㄟ 但是 我的字 那麼醜 也拍出來 無言了 哈哈

网友:
圖文並茂,但手邊真的要有備用零件才好替換

网友(2011-12-24):
很詳細的圖文維修經驗~感謝大大辛苦囉!

网友:
對啊, 我經常遇到舊主機板, 記憶體插在第一槽就不能開機, 插二, 三槽就可以開機
因為我不是硬體維修人員, 不會維修主機板,
所以直接插在第二槽或第三槽, 之後若不能開機了, 就叫客戶買新的主機了, 反正過保了
現在我終於知道原因了,,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2-01-27):
最近有一主機板情況類似,看到大大詳細的圖文維修經驗趕緊來去檢查看看
感謝大大辛苦囉!

网友A(2012-03-09):
我可以請問一下,文中 "第3pin REFEN(EN)0.9V~"
0.9V 為什麼被判定為正常? 還是說有電壓就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請問一下,文中 "第3pin REFEN(EN)0.9V~"
0.9V 為什麼被判定為正常? 還是說有電壓就算正常? ...

看spec,裡面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請問一下,文中 "第3pin REFEN(EN)0.9V~"
0.9V 為什麼被判定為正常? 還是說有電壓就算正常? ...

請參考圖片,這是應用於ddr400的所以它的電壓是2.5V,但應用在ddr2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參考圖片,這是應用於ddr400的所以它的電壓是2.5V,但應用在ddr2原理是相同的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pin3 是VCNTL ...

网友:
還是有點小不懂(我不太了解腳位定義和功能)
Pin                 Name Pin Function
----------------------------------------------------
VIN                  Power Input
GND                   Ground
VCNTL         Gate Drive Voltage
REFEN      Reference Voltage Input and Chip Enable
VOUT             Output Voltage

看完DATASHEET說明後
ˋ這顆輸出可 1.8V to 6V  電流1.5A/3A, 當電流滿載情況下,電壓不會往下掉.(這是看到datashhet簡介後的了解)

那麼REFEN是進入Vin的1/2(因為R1 和 R2 一樣)
有問題的是,VCNTL 上面寫3.3V ,好奇問一下, 那麼大大你量到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pin3 是VCNTL ...

此維修案例裡RT9173是SOP-8封裝的..
VCNTL電壓我也沒印象了..此板已歸還痞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維修案例裡RT9173是SOP-8封裝的..
VCNTL電壓我也沒印象了..此板已歸還痞友了~

了解.那可以再問一下大大,一般會去量VCNTL嗎? 還是有Vout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那可以再問一下大大,一般會去量VCNTL嗎? 還是有Vout就好?

我習慣都先量OUT腳,當該輸出而沒輸出時,再往回找各信號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習慣都先量OUT腳,當該輸出而沒輸出時,再往回找各信號是否正常

我可以再問一下
一般REFEN都是輸出的1/2嗎?

因為您上面寫"第1pin電壓3.3V",照18樓 電路看來,REFEN應該是Vin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再問一下
一般REFEN都是輸出的1/2嗎?

嗯~這我也太確定,只能碰上故障了,再參考spec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喔喔 這塊版子好面熟,連紙的筆跡都很面熟 =.=

网友:
我有一塊版也是同樣的問題,但一直沒有時間去買RT9173這個IC

网友(2012-04-20):
真好!感謝大大的辛苦,又增加經驗了@@....謝謝!!:D:D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12-06-05):
說明的很詳細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Vout = Vrefen 嗎!?

VOUT=VREFEN

VOUT=VREFEN

网友(2012-08-23):
感謝 大大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