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修實例]神戶電工電解水機不電解

楼主(2011-09-21):
這台編號我忘了,XD,待我想起來後再修改一下。

在國內,這類電解水機及其衍生機種很多,像千山、安德成..等都有銷售類似的電解水機,實際上是請廠商 OEM 掛自己廠牌的。要如何分辦呢?其實很簡單,看濾心及底座(參見後面)及內部構造就可了解了。

這台故障原因是不造電解水,通常這種況,檢查很簡單,就是讓它跑水。由於這類機種都有 LCD 顯示,同時有 “流速” 顯示,在正常情況下,一定要有流速,而且太小也不成,大約在 1.6-3.X 之間,單位是 公升/分鐘(l/m).

所以先來看看面板有無顯示流速,請參考圖一及二,果然沒有,流速是 0,碰到這種情況,百分之九十以下都是 “流水感應開關”(以下簡稱流感)有問題。這個流感是 HALL IC,其原理是當水在流動時,會帶動這個零件,而這個零件因為具磁性會産生磁場中,和另外的 HALL IC 互相感應,而讓電解水機正常作用。

HALL IC 限於篇幅,請自行找相關的資料。

↓ 圖1

↓ 圖2

接下來,為了要換流感感,必需將機子拆開。首先先取下濾心,先把濾心外蓋(如圖3)內壓同時向外施力,就可取下濾心蓋了。

↓ 圖3

接著取下濾心,參考圖4,向右旋轉到底,並向上提,就可取下濾心。

↓ 圖4

接著要拆螺絲了,先取下如圖5的 1-3 顆螺絲,要注意的是,紅框內可能有的機器會裝壁掛的固定片,若你的機器有裝,紅框內的螺絲不用拆(當然你要拆也行 ^_^).

↓ 圖5

接著來拆底部的螺絲吧。記得前面提到過要如何判斷這類機器是由同家生産的?可能外觀不同,但看一下底部,如果是 “長的” 這樣,那麼一定是同家生産的 XD,記得拆下 1-6 的螺絲即可,附圖6藍色(進水及排水管)的螺絲不用拆的。

↓ 圖6

接著就可把前板向前取下前板了,稍微介紹一下內部。一是 LCD 顯示幕,2 是功能選擇面板,3 是主要的電源及主控制板,在 4 之下就是電解槽,由於被主要的控制板擋住了,所以看不到,5 是變壓器,通常有兩組輸出,一是給電解槽用,二是主控板之用。

↓ 圖7

接著看看底部在 1 所處有3個螺絲的,流感就是在其內部,而 2 所指的固定夾及上方的灰色管線,就是固定及接往電解槽的,所以這條管線不取下,我們不能換流感的。

↓ 圖8

先拿下固定夾吧,建議用平頭鉗,不要用尖嘴鉗,因為夾取面較大,較好施工。夾住後向上就可將固定夾失去作用(參考圖9)。建議最好用兩隻手,因為用單隻手,容易滑動、不易控制。

↓ 圖9

接著下來,取下管線吧。要注意的是由於這類機器外殼(含底座)都是用 ABS 材質的,所以在用鉗子取下管線時,請一定要注意不要夾到管線固定座的部份,否則夾斷了就麻煩了(可能要換底座了),稍微向上一些並左右轉一下,就可取下連接到電解槽的管線。

另外一點,若你的固定夾開口處不是向前,而是在後方,無法由前方取下,不要硬把它轉向前,這可能會弄斷固定座。前面不成,那麼由後面來吧,我們可先取下上座(請參考圖11)。

↓ 圖10

若幸運的話,直接握住上座,另一手壓住底座,可能可分離上、下座。但通常好事多磨,不妨用一一字起子,像圖11般的插入上、下座的縫隙向上底,左、右都試試,應該就可分離上、下座了。

像前面所提,若那條連到底座的管線的固定夾無法由前面取下的話,記得將上座向自己的方向斜一下,就可由後方取下固定夾了,接下來應該就可分開那條管線。

↓ 圖11

分開上、下座後,看到沒,1-3 有 3 個螺絲(注意這3 個螺絲通常較小,不要和其它螺絲搞混了),在其下就是流感,而鎖著螺絲的蓋子有條黑線(4)接到電路板,那就是在蓋子內有 HALL IC,有 3 條接線,顏色 “正常” 的話是紅(+5V)、黑(GND)、白(HALL IC 感應的輸出),而在座子內,就是流感,是一會隨水流而轉動的,內部有磁鐵,轉動時會和 HALL IC 動作,讓電路正常運作。所以,流感有問題,就會出現如前面提到不會電解、流速是 0 的故障了。

另外,有的可能有兩條線(目前不多見),其實那多出來(如5)的有沒有都無所謂,那條線是熱敏電阻,用來感應當誤流入熱水時,當電路不作用。

↓ 圖12

現在取下流感的上蓋吧,不妨用一字起子 一手固定住,另一手向上撬,就可取下流感室的上蓋了,請參考圖13.

↓ 圖13

罪魁禍首出現了,2 所指之處白白的東東(以前的可能是灰色的)就是流感,1 是防漏墊圈,注意不要掉了或忘了裝上,否則一定給它漏水!

用尖嘴鉗分別取下墊圈及流感吧。

↓ 圖14

看看正常的流感和有問題的,大家分辨的出來嗎?右方 1 那個是有問題的,內部的磁鐵己經有點鏽蝕而失去作用了。

↓ 圖15

有時,不要被外表騙了,有的流感外表看沒問題,但機器就是不動作,這時如何測呢?很簡單看其磁性夠不夠,用個起子就可試了,像圖16的就是 OK 的,若吸不起來,或一下就脫落了,那麼這個流感可能也有問題。

↓ 圖16

換好流感後,通水,流速出來後,本來是 0,現在有 2.4 l/m 了。

↓ 圖17

什麼看不清楚,來張特寫吧,這夠清楚了,再看不清楚,就是你有問題了說 ^_^

↓ 圖18

----

以上限於篇幅,只能重點式的提醒,相信看不懂而有這方面需求的人一定很多,不妨提出你的問題,大家討論一下,這才是我 PO 此文的目的啊(這篇文章從拍照、編圖、寫內容真的花了不少時間 XD)

最後,感謝大家收看!

网友A:
哇!好大的變壓器呀!

請問cremaker大,上方那2瓶是?

网友B:
請問cremaker老大︰
為什麼電解水機要用環形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remaker老大︰
為什麼電解水機要用環形變壓器?

其實現在新型的電解水機,都不再用變壓器了,開始使用交換式電源。

為什麼要用環型變壓器?可能是為了配合其機殼,這類型及其衍生的機種都是用環型變壓器,不過其它電容用料就不怎麼樣了。

變壓器電壓有兩組,一約 32-35 V,一個在 12 V 左右,高的是用來給電解槽用的,而 12V左右是給電路控制板電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好大的變壓器呀!

請問cremaker大,上方那2瓶是?

呵,被雷大看到了,左邊的是 “餘氯測試劑”,用來測試水中有無含氯;右邊的是酸鹼測試劑,用來測水的酸鹼程度。

電解水機若有用到變壓器,都很給它 “大尾”,不過現在新的機種也開始使用 “交換式雷源了”。

网友C:
感謝小強伯詳細解說,真高興詳細到有如自己拆機一樣。
尤其每次都要溫習一連串電解水機的文章,都有不同體會!!
不過只看過一次電解槽的鈣化,沒解說怎拆解,
希望小強伯有範例,可以造福我們,感謝再感謝。

网友D:
cremaker大又有電解水機大作可以拜讀
上個月就是拜讀大作後忍不住把TYH-81給拆了,
順便也把電極板拆了用檸檬酸洗一下,用了8~9年,阿鈣也不少
可是2片離子膜有部分白化,不知要去哪買?

另外比較TYH與IE系列重量差很多,應該是您提到交換式電源與變壓器差別吧!
請問兩者之間有優缺點之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emaker大又有電解水機大作可以拜讀
上個月就是拜讀大作後忍不住把TYH-81給拆了,
順便也把電極板拆了用檸 ...

TYH 和 IE(其實就我所知還有 AI 系列),IE 是走較高級的路線,TYH 是舊産品,不過說真格的,TYH 我滿喜歡的,尤其像 51 及 81 系列,簡單、好用,不易故障。

IE 說實在的,品質不怎樣,有了 LCD 顯示(現在的都有 LCD 顯示了),那個 LCD 面板由於是專用的,所以很貴的,一片 TOYO 原廠就要好幾千,XD..

另外,清電解槽,說實在的,無法清的很乾淨,只要造水正常,也不不必太在意了(我的建議啦)。

TYH 系列用的電解我有很多個(拆機下來的),若你有需要,我可送你兩個,不過可能要清一下鈣。你可 PM 給我你的寄送地址,我找一下後寄給你。

IE 700 及 900 有用到交換式電源,其實沒什麼差耶,交換式電源比較難修耶。

我現在家中有一台還是 TYH 2100 的,真的很耐用。

其實我修電解水機不久,約一年多的時間,不過由於工作關係,一個月少說要修個 50 台,所以一般經驗是有了,我做淨水器 RO 比較久啦,快 20 年了說,國內做這行的,很多大概都認識我 ^_^

to springtea,有時間大家可互相多多討論啊,畢竟現在每家或多或少都有裝淨水設備了說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小強伯詳細解說,真高興詳細到有如自己拆機一樣。
尤其每次都要溫習一連串電解水機的文章,都有不同體 ...

不好意思,沒看到這篇,補充一下。

有的電解槽由於是用不鏽鋼螺絲鎖的,所以很容易拆開,有的是膠合的,比較麻煩。

其實 samparty 大有點過了,用檸檬酸也是一種好方法,不過時間至少要一個晚上。

方法很簡單,買檸檬酸(化工材料行有),用一水桶,直徑約電解槽寛度稍微微大一點,檸檬酸倒入後,水約是檸檬酸的兩倍,將電解槽直立放在桶內,水位需比電解槽高出約 5 公分,靜置至少一個晚上(約 10 小時),就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如有可能,記得有事沒事將水桶晃動一下,效果會更佳。

上述的方式不用拆電解槽也是可清結鈣的。

网友:
好久沒回應強大的作品,篇篇都是示範教學。

网友:
請問流感要去那買 謝謝

网友E(2012-07-30):
cremaker大大你好!這分享真是太棒了!

這台和我買到安德成AI-810,底座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耶!不知道是不是同款啊?

因為我買來是壞的(賣家說是好的,還不便宜耶!真是很可惡!)
我這台就像你分享的一樣,過水沒有顯示流量,

不知道是否只是流感故障,會不會有其他故障呢?
可以幫忙看一下,下面的影片,判斷一下嗎?
youtube.com/watch?v=3GUzueg6P1s

若可以自行維修,不知道流感零件可否向大大取得或購買呢?
(因目前權限還不足,等我足夠,可以分享替換維修的過程啦!)

麻煩大大幫忙解答,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emaker大大你好!這分享真是太棒了!

這台和我買到安德成AI-810,底座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耶!不知道是不 ...

你好,那台應該是安德成 OEM 的。

這種流感我有。由於先前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原先是想等 PO 上文再用寄的。

但感受到你的誠意,請 PM 給我你的:

收件人、地址、電話,我星期四寄一個給你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