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家電維修服務站-建達XANDER XL15D液晶螢幕D-SUB線斷線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1):
家電維修服務站-建達XANDER XL15D液晶螢幕內建D-SUB(VGA)線斷線維修實例

這台主人拿來的時候.D-SUB線已經無頭了.所以也沒辦法使用了.

由於本機種的D-SUB線是內建的.所以也增加了我們維修人員的困難度.

不過.沒關係.為了維護地球環境.阻礙電子業發展.只好冒險犯難了.

環保小尖兵出動.

這好像是被硬拉扯斷的.

先找來一條內建的D-SUB線.

很多客人都說.那插頭不是都長一樣.插下去不就好了.

人客啊!這插頭內有15條線.每一家廠商做的規格都不一樣.

那是插下去就會好.這麼簡單就不需要小尖兵了.

因為不知道這個插座的接腳定義.首先我們必須先找到這塊驅動板的主控IC.也就是這顆gmZAN1-A.它可是隻有160隻腳的大怪物.

然後去查它的DATA.找到它的R+.R-.G+.G-.B+.B-以及HSYNC.VSYNC.這幾隻接腳.

然後順著線路追查看它到底是連接到那幾個點.然後D-SUB線做跳線動作.再連接地線.

通常R.G.B的阻值大約在75歐姆左右.HSYNC.VSYNC在上電時.電壓大約在2.4V左右.

基本上只要R+.R-.G+.G-.B+.B-以及HSYNC.VSYNC和地線連接無誤.就可以了.

把多餘的線材以膠布貼起.避免短路.

這下就可以組裝試機了.
環保小尖兵再一次成功解救了地球.打擊大財團.阻礙了電子業發展.
需要小尖兵服務請來電預約.謝謝.

网友A:
很好的一篇實例,單要去查那顆怪物頭就很大了

网友:
.......................
到底要去那裡查怪物的資料......
還有....原來我們的任務是.....
"打擊大財團.阻礙電子業發展"............
再次認知...原來很少有修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一篇實例,單要去查那顆怪物頭就很大了

幾年前螢幕貴的時候這種斷線螢幕很多.很多同行也都收過.
聽說是有搶劫集團專門巡線.為節省時間.看到可下手的螢幕就扯走或剪斷.然後拿出來維修變賣或直接出售.

网友:
恭喜Gkjnn大大完修,看G大出手就知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