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家電維修服務站-HY-20高壓噴霧機漏水維修

楼主(2011-09-21):
HY-20高壓噴霧機漏水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HY-20高壓噴霧機
故障情形:漏水
1.這一台噴霧機是小的在洗車、洗冷氣用的,請看以下圖文解說~
2.底部漏水痕跡,由上方也可以看到!
3.知道原因就開始拆吧!將左右共4顆螺絲拆下。
4.再將加壓主體往前拉出拆下,不過不好拆,要稍微左右搖一下!
5.再來就是細部分解,將銅環及裡面的橡皮圈一一拆下~
6.將主體清一清~
7.這是要更換的主角,6片橡皮圈。
8.依序裝回,這裡要注意橡皮圈的方向,有凹槽的要向下。
9.油壺的黃油順便更換。
10.再來處裡這兩根推桿,把銹除掉。
11.組裝中,蓋上護蓋。
12.裝上水管試機中~
13.嗯~不會漏水了!
14.又可以噴的嚇嚇叫了~完修!
15.謝謝收看!可以轉台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還可以買的到零件~修起來就輕鬆多了 :)

网友A:
戲路=由風  好賣嗎
我的洗車機 也要修一修了
會漏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戲路=由風  好賣嗎
我的洗車機 也要修一修了
會漏水喔

不難買,我是找農機行買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買得到O-ring就不是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難買,我是找農機行買的~

謝謝版大 告知購買零件方向

謝謝您

网友B:
滷大.既然都修好了.拿來我家
我的車還沒洗.
借你試洗看看強不強....

酸~~~~~~~~~~~~~~~~~~

网友:
營造工地常配備有高壓沖水機。
有次收工時同事拿來沖腳,腳背掀開一小塊皮。
---當時是穿拖鞋---

試看看強不強,這方法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大.既然都修好了.拿來我家
我的車還沒洗.
借你試洗看看強不強....

Dave大:
不用酸~~
請告訴我方位用念力幫您洗!

网友:
滷大,撈過界了啦,這個也在修。

難怪我最近生意比較差。

不過說真的,這個東東我沒修過,長知識了。

^_^

网友C:
我看過有人用這玩意噴肥料還是農藥....

网友:
滷雞蛋大;
   真是厲害啊!! 那 PACKING "啪KING"(打王)可以買得到,真是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過有人用這玩意噴肥料還是農藥....

噴農藥的比這個更大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噴農藥的比這個更大台~

這台的出水壓力大?

還是人家那種專門洗車的強力水槍大?

太強洗車也不好,除非是砂石車這類特別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出水壓力大?

還是人家那種專門洗車的強力水槍大?

出水壓力約在5KG,洗冷氣就要拿遠一點或是壓力調小一點~
那種專門洗車的強力水槍壓力比較大~

网友:
那這台就很好用了.....太強的水柱傷車漆阿

网友:
那些 [汐魯] 安裝的方向很重要 !!

要是裝錯了就沒辦法發揮功能 !!!

以前我裝過 真空室內 的連接導桿  !!

上下各一個如果裝錯了真空就沒辦法達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