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面板上的奇怪線條!

楼主(2011-09-21):
注意看這面板下端的線條

网友A:
背光板上塑膠條跑上來了,要拆除後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板上塑膠條跑上來了,要拆除後固定

有一點搞不懂大大的意思,可以說得更明白嗎

网友:
襯裙掉了.

网友A:
液晶面板下方有一條固定塑膠條可能因為失去黏性所以掉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面板下方有一條固定塑膠條可能因為失去黏性所以掉出來了...

沒想到一開始就說中了  真的是固定膠條不過還有些出入,不是因為失去黏性掉出來...

這膠條是固定在玻璃面板四周固定玻璃和面板框架做固定緩衝用的膠條,這台電視客戶新買就有這線條! 可能是便宜貨吧。

面板是 T315XW01 V.2  , 拆開外框後發現是當初製程中出問題中央貼歪了後段又正常,把它拆下後在清潔殘膠再固定回原位

還多出了近4公分。 請看下圖示面板左下角完工後多出來的膠條,在把它剪下完工了

网友B:
有些橡膠條用久了會自動伸長,反正剪了沒事。上一些膠固定好一些。

网友C:
不曉得是那家的面板--品管該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橡膠條用久了會自動伸長,反正剪了沒事。上一些膠固定好一些。

不是用久自動身長的? 前面說過這是出廠就貼歪的! 多出來的是拉直後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曉得是那家的面板--品管該打屁股!!

前面有提是 T315XW01 面板,所以應該知道是哪家出的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