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供電問題

楼主(2011-09-21):
這個是電子秤

圖中標示的 + - 即電池的 正負 極
使用的電池為兩顆 AA 碳鋅
電路版是單面的
查了一下 24c02c 21202E[1].pdf (323.09 KB, 下載次數: 68)

看起來電源應該要用 4.5-5.5v
另一邊為什麼全部接在一起了…我現在還不懂 XD

所以,我弄個簡單的升壓電路(如 TB88-50),應該可以"直接"解決問題,對嗎?

网友A:
不好意思 又來給你添亂嘞
24c02c 另一邊全部接在一起
這一邊接腳 A2/A1/A0 和 Vss
因為還有Vss 可見 是電路 的0V  GND
所以A2/A1/A0 全接 0V
因此這顆的I2C位址  0x1010 A2 A1 A0 = 0x1010000

見ic 規格 5.0 device address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又來給你添亂嘞
24c02c 另一邊全部接在一起
這一邊接腳 A2/A1/A0 和 Vss

原來如此,給您讚一個!

可惜,『回覆』並沒有收藏可以按

网友B:
lcm模組有3.3v的喔!!

网友:
>另一邊為什麼全部接在一起了…我現在還不懂 XD (Vss,A0,A1,A2)

A0,A1,A2為地址選擇線,控制位元組格式,由控制碼1010H(A)+(000~111[A2A1A0])+R/'W(讀寫)所組成.

控制碼=1010,因為A2A1A0都接地,因此位元組b3b2b1=000,若b0=0,就做寫入動作,若b0=1,就做讀取的動作.

寫入時之控制位元組碼 = 1010 + 000 + 0 = A0H
讀出時之控制位元組碼 = 1010 + 000 + 1 = A1H

假設A2A1A0都接1時,則控制位元組碼變為 :

寫入時之控制位元組碼 = 1010 + 111 + 0 = AEH
讀出時之控制位元組碼 = 1010 + 111 + 1 = AFH

由你提供之datasheet,或請看以下網頁,Page 6右上角.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202E.pdf

實際的地址接法 :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050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m模組有3.3v的喔!!

經您一提…我想才到(重覆看了十次以上吧)

如果我將電源改灌 5v 的話
會不會導致 LCM 燒掉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您一提…我想才到(重覆看了十次以上吧)

如果我將電源改灌 5v 的話

我不清楚!!沒有試過!! 因為我都是買 5V的,只是有一次挫把電源接反就真的"掛掉了"!! 你照片上的這電路很像是 LCM模組 ,假如是的話就比較麻煩,我對24C02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沒有試過!! 因為我都是買 5V的,只是有一次挫把電源接反就真的"掛掉了"!! 你照片上的這電路很像 ...

這個電路的正面就是液晶顯示,即是叫作 LCM ?

我想,我只要照『原本電壓是多少』再供應它多少電壓,這樣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