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TL2701FM(偏光膜重貼失敗實例)

楼主(2011-09-21):
這台躺在回收場很多天沒人要的..便宜給他買回家....
原本想拆零件也夠本了..點亮一看..請教盧大確定只有偏光膜故障...其餘都好的..

偏光膜撕下是很容易但背膠清除就花很多時間了
撕下的背膠有股很毒的臭味..趕緊拿去屋外吹風..

背膠清理乾淨

第一次貼超難貼的(貼完還是失敗...很多氣泡)

正面看電視還好..換個角度就看到氣泡了...

~~偏光膜真的越大越難搞
..((這是個失敗案例))

隔天不死心..將偏光膜撕下..重貼(拆裝貼完花了3小時左右)
撕下黏性變差..但施工比較容易..
勉強可用..撐多久就不知到了

网友A:
沒那麼好貼阿.第一次也是跟盧大買.也是跟你一樣一堆泡泡.角度還買錯.

网友B:
確定背膠有清乾淨?有的畫慢慢貼應該不會如此,要多練習拉

网友C:
要用滾輪慢慢推,最好上面灑一點酒精,兩個人配合,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滾輪慢慢推,最好上面灑一點酒精,兩個人配合,會比較好

盧大~~請問跟貼隔熱紙一樣.噴水在背膠.再把水推乾.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好貼阿.第一次也是跟盧大買.也是跟你一樣一堆泡泡.角度還買錯.

請問大大貼成功的秘訣可否分想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背膠有清乾淨?有的畫慢慢貼應該不會如此,要多練習拉

回大大~~確定背膠有清乾淨~~面積太大了...真的還要再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貼成功的秘訣可否分想一下~~謝謝!!

我也失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確定背膠有清乾淨~~面積太大了...真的還要再練才行..

壞的偏光膜是很臭(是久久不散)很臭
確定是2個人作業會容易成功
我是一個人作業 沒有人幫忙 未婚
所以沒有人幫只好一個人作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盧大~~請問跟貼隔熱紙一樣.噴水在背膠.再把水推乾.可行嗎??

一定部要用水喔
確定不行 如 可以  會造成(偏光膜)撐不久喔
這個要注意

网友E:
我也貼過一次, 真的是超難貼.... 輪我自己也是沒有...
用的是廢掉的信用卡慢慢挖......

結果還是有氣泡..... 還好只是3個很小的... 都是有塵跑進去了搞出來的泡... = =!

所以我覺得清潔的空間很重要.... 有沒有輪子倒是其次.... 最多就是慢了點.. (那次我貼了差不多兩小時啊... = =!)

网友F:
多多練習應該會找到訣竅.
這膜是被火烤到嗎...

网友:
感覺好像我以前貼螢幕保護貼.....
真是越大越難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壞的偏光膜是很臭(是久久不散)很臭
確定是2個人作業會容易成功
我是一個人作業 沒有人幫忙 未婚

回大大...
我把他撕下重貼過..((一陽指))慢慢推..果然好多了..但手很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貼過一次, 真的是超難貼.... 輪我自己也是沒有...
用的是廢掉的信用卡慢慢挖......

感覺撕下再貼..黏性差了..比較好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多練習應該會找到訣竅.
這膜是被火烤到嗎...

那個膜..怎ㄇ會這樣就不知到了..
但我有一台舊筆電..放倉庫幾年後也變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
我把他撕下重貼過..((一陽指))慢慢推..果然好多了..但手很痠..

用斷掉的牌尺貼紙膠帶
會很好使用喔
就不會那麼累

网友G:
要有加壓脫泡機拉

30min 50度  5個大氣壓(ATM)

氣泡用鐵呎之類的會比較容易貼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有加壓脫泡機拉

30min 50度  5個大氣壓(ATM)  氣泡

加壓脫泡機.....原來如此~~
除了製造商...一般應該沒人買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個膜..怎ㄇ會這樣就不知到了..
但我有一台舊筆電..放倉庫幾年後也變這樣... ...

筆電更不好搞...尤其在撕下偏光膜..很易弄破面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貼成功的秘訣可否分想一下~~謝謝!!

回復6#
貼小尺寸偏光膜可單人操作,大尺寸偏光膜、貼法需二個人合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重點1.殘膠要完全去除2.要準備整平工具,長約8英吋寬約4英吋厚約3~4厘米的專業壓克力整平器3.下膜角度要對準4.長方形面板師父(慣用右手)在左助手在右,師父下達指令先左方下膜,右方騰空配合師父動作慢慢下膜貼合5.整平方向先左向右再呈約45度方向慢慢推進,若過程中發現有微小氣泡,命令助手拉起至氣泡點再次整平,不可等全貼好了再拉上整平6.施工環境要清潔無塵,最好有空調且為密閉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筆電更不好搞...尤其在撕下偏光膜..很易弄破面板

一般好像換偏光膜的機率很少...的確筆電面板更容易破...就算燈管壞..要換都是個挑戰...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復6#
貼小尺寸偏光膜可單人操作,大尺寸偏光膜、貼法需二個人合作,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重點1.殘膠要完 ...

感謝大大指點...有過經驗..總算也有個學習~~

网友(2011-12-01):
我光擦膠,就不小心抹布刮下軟排上的IC,,面板就毀了,剩下殺肉的作用,偏光膜也不必貼了,幸好那台在國物商買500大洋,還不算賠本

网友:
熱  和   潮溼   都有關係

网友(2012-01-03):
各位先進真是厲害n_151|

网友J:
大大撕開前是否有先吹風機烘過,為何能整張沒破撕開,秘決在那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壞的偏光膜是很臭(是久久不散)很臭
確定是2個人作業會容易成功
我是一個人作業 沒有人幫忙 未婚

W大俗話說"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考慮一下我良心的建議。

网友D:
引用 网友J:
W大俗話說"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考慮一下我良心的建議。

阿 多 找沒  啊 是 賣 找谁

台語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 多 找沒  啊 是 賣 找谁

台語念

哈```wecan大
你的問題很適合這句話........
請另開闢新主題
(((沒丟圖上來...要大家如何幫你解?)))
加油一點~~~我們都會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撕開前是否有先吹風機烘過,為何能整張沒破撕開,秘決在那

我是沒秘訣~~
因為機器是自己買來實驗的
只有((憨膽))..
先拿不要的小面板撕看看...
然後就給他拼了~~~

网友:
我也是過了 其實不好做 施工與成本也有點高 其實不好賺

网友:
快速貼膜分享:

快速貼膜,仔細看ㄜ

1.48 MB, 下載次數: 186

网友:
超好論壇 讓我學很多 感恩

网友:
看大家說得多有趣,我手也很癢,也想買來貼貼看,但是請教盧大,偏光的角度是如何決定的。是否可以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一般 偏光膜分內外膜 (玻璃內側是內膜,外側是外膜)兩片成90度

1.液晶電視外膜0度  內膜90度
2.台式液晶螢幕外膜45度  內膜135度
3.筆記型電腦  外膜135度  內膜45度

以上我們指的是一般但還是請各位大大使用前搖一搖

打錯了先對看看顯示的顏色對不對再行張貼,因為目前每一片
面板規格書都沒有標明角度,有可能也有例外,目前遇到最多的意外
就是筆電螢幕的部分最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