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2.5吋二手硬盤 應點做

楼主(2011-09-21):
裝機 入碟 安裝window 就可以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當然可以啊... 你應該是裝Win7吧??

若是XP的話就要注意SATA的模式.

看樓主的用字... 好像是香港的?

楼主:
想換個40g ide盤 但這老機若用5400轉 會不會很不穩定 或用4200轉穩陣 請指點應用那個轉速  謝謝

网友A:
都沒講重點..............

樓主是要裝在哪一台機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講重點..............

樓主是要裝在哪一台機器上面??

謝謝回覆
ibm t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換個40g ide盤 但這老機若用5400轉 會不會很不穩定 或用4200轉穩陣 請指點應用那個轉速  謝謝

T22最高型號原配是30G的HDD, 所以我想你裝40G的應該沒問題...

至於5400還是4200RPM倒是不重要.... 轉速快傳輸率不是更好?